显示屏的方案

楼主(2012-10-14):
刚用stm32不久,要做一套压力温度监控系统,用显示屏显示,因为是在设备上,用的can总线,在选显示屏的时候很是纠结,显示屏有一个专门的接受模块,接受几个测控模块通过can发来的数据,然后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但是由于体积关系,显示模块与显示器要分开,搜了一下,有7寸的vga接口的显示器,也有组态的,也有直连32pin的,估计用stm32做VGA有点麻烦,但是之间的线缆又不能太多太粗,向各位请教解决方案:)

网友A:
主要考虑你显示屏的要求吧,如果小屏STM32直接可以驱动。如果大屏还是换个处理器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公司有一套单片机串口显示的方案
只需要你的stm32给一个串口信号,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公司有一套单片机串口显示的方案
只需要你的stm32给一个串口信号,可以通过串口通讯的方式提供显示。详细的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15172401842 孔萌
或者你留个联系方式,我安排技术跟您交流

网友B:
我公司有一套单片机串口显示的方案

只需要你的stm32给一个串口信号,可以通过串口通讯的方式提供显示。详细的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15172401842 孔萌

或者你留个联系方式,我安排技术跟您交流

网友C:
淘宝上搜一下,满地的串口屏啊。

网友D:
大屏可以用个驱动IC驱动,20多RMB吧

网友E:
LZ可以考虑用Visual T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