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赛灵思ISE工具的verilog编程经验小结

楼主(2012-10-14):
用了半个多月的ISE,几乎全是自学起来的,碰到了很多很多让人DT好久的小问题,百度也百不到,后来还是都解决了,为了尽量方便以后的刚学ISE的童鞋不再因为一些小问题而纠结,把这几天的经验总结了一下。好了,废话不多说,上料!
1.用ISE仿真的时候.所用变量一定要初始化. ISE默认初始量为"XXXXX", 而Quarters是默认为"00000"的, 其实实际上, 下到FPGA里后也是默认为0的,只是可以说ISE严谨得令人DT吧.
比如说用一个累加器, result = A+B+result ,必须保证在某一刻A, B, result都为定值时, 之后的数据才不会一直为"XXXXX";
2.所有的中间线(就是module间用来传递参数的信号)都要用wire定义一下. 这个ise一般会提醒的;
3.任何一个warning都是有用的;
4.debug时要多把中间变量设成输出,然后查看仿真波形;
5.其实,新版本还是比较好用的.虽然取消了test bench wave 功能. 但是最好学会编测试文件,后期比test bench wave好用, 而且貌似一旦测试信号太多,test bench wave就不显示某些输出了;
6. warning: Nod <....> is unconnected. 表明<...>所在的模块没用被执行,一般是参数没进来, 或者进来的参数不对("XXXX"之类)的原因引起的.
7.建立rom时候,Error: sinrom can't be resolved. 因为在把程序挪地方的时候,sinrom.ngc文件没有一同拷过来.
8.把"XXXXX"信号处理掉的一个方法可以是: 从信号中随意选出一位 if (data[0] == 0) ....; else if (data[0] == 1).... else data = 0; 就可以把"XXXX"信号给清成"0000"了. 可以很好的解决1中仿真的问题.
9.如果某一个不是时钟的信号被当作周期信号来用的话,就会出现 WARNING:Route:455 - CLK Net:trn_clk_OBUF may have excessive skew. because 0 CLK pins and 1 NON_CLK pins failed to route using a CLK template 不管也行.
10. 一开始用FPGA时不要害怕,用ucf文件配好引脚,直接LOAD,先不用管什么区域约束,以后进阶了再学. .
11.暂时就记得这些,以后再补充吧.

网友A(2012-12-18):
楼主说的这些 大部分都遇到过的

网友B:
感谢啊,大部分都遇到过,非常重要的是,每个warning都要查看,再决定是不是要修改程序来消除warning

网友C:
正需要,哈哈,写的不错。

网友D:
新手学习一下,收藏了,很有用,谢LZ

网友E(2013-01-28):
资料共享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是个好人啊   呵呵   谢谢你的资料   谢谢了   我已经转载了   这样对别人的帮助会很大   谢谢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