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和模拟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10-14):
仿真器和模拟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在线仿真器ICE(In\ Circuit Emulator)能检查运行程序的处理器的状态。实际上,ICE取代了(或仿真了)目标板上的处理器,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程序在ICE中可以实时运行、调试。 模拟器(simulator)是完全基于主机程序的。它模拟了目标处理器的功能和指令系统,其用户界面通常和仿真器的一样或比较类似。模拟器最大的缺点是它仅能模拟处理器,而嵌入式系统经常包含一个或更多重要的外围部件。模拟器无能为力而且不能实时运行程序。它只能起辅助作用进行软件粗调试,是纯软件的工具;而仿真器是硬件工具。

网友B:
模拟不是仿真与真实硬件的替代品。这两种技术可互相补充,并可在设计流程中结合使用

网友C:
仿真器(Emulator),又称仿真程序,在软件工程中指可以使计算机或者其他多媒体平台(掌上电脑,手机)能够运行其他平台上的程序,常被错误的称为模拟器。仿真器多用于电视游戏和街机,也有一些用于掌上电脑。仿真器一般需要ROM才能执行,ROM的最初来源是一些原平台的ROM芯片,通过一些手段将原程序拷贝下来(这个过程一般称之为“dump”)然后利用仿真器加载这些ROM来实现仿真过程。
模拟器(simulator),又称模拟程序,在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软件工程中,是指完全基于主机程序并模拟了目标处理器的功能和指令系统的程序。而仿真器(emulator)具有更强大的硬件模仿功能。

网友D:
用模拟先验证方案是否可行,用仿真器进行在线调试。

网友E:
呵呵,版主的解释真是言简意赅啊……到位

网友F:
仿真器是用以实现硬件仿真的硬件。仿真器可以实现替代单片机对程序的运行进行控制,例如单步,全速,查看资源断点等。尽管软件仿真具有无需搭建硬件电路就可以对程序进行验证的优点,但无法完全反映真实硬件的运行状况,因此还要通过硬件仿真来完成最终的设计。 目前的开发过程中硬件仿真是必需的。

网友F:
仿真器的可靠性非常依赖于其设计者的水平。随着电子设备的复杂化,仿真器的用户越来越难以辨别开发所遇到的问题出于何处。而基于对仿真器的信赖,用户将首先怀疑问题出自自身的设计之中。如果用户在耗费大量精力后最终发现问题来自仿真器,那么该用户可能会对所有仿真器失去信任而放弃使用。   部分用户认为仿真器不可靠,在开发中很少或不使用仿真器。他们使用以下方式进行开发:   1. 根据自己的设计建立一个符合要求的硬件平台。如果该平台涉及的程序比较复杂。还要搭建一个人机交流的通道人机交流通道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发光二极管、蜂鸣器,复杂的可能是串口通讯口LCD显示屏。   2. 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例,比如让发光二极管连续闪烁。程序编译后烧写到单片机芯片中,验证硬件平台是否工作正常。   3. 硬件平台正常工作后编写系统最低层的驱动程序,每次程序更改后都重新烧写单片机芯片验证。如果在程序验证中遇到问题,则在程序中加入一些调试手段,如通过串口发送一些信息到PC端的超级终端上,用于了解程序的运行情况。   4. 系统低层驱动程序完成后再编写用户框架程序。由于这部分已经不涉及到硬件,所以程序中的问题用户一般能够发现。   然而对于复杂的情形,这样的硬件平台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仿真器的功能,并发挥了仿真器的作用。

网友F:
计算机模拟(简称sim)是利用计算机进行模拟的方法。利用计算机软件开发出的模拟器,可以进行故障树分析、测试VLSI逻辑设计等复杂的模拟任务。在优化领域,物理过程的模拟经常与演化计算一同用于优化控制策略。计算机模拟器中有一种特殊类型:计算机架构模拟器,用以在一台计算机上模拟另一台指令不兼容或者体系不同的计算机。阿兰·图灵曾提出:(不同体系的)机器A或机器B不考虑硬件和速度的限制,在理论上可以用指令实现互相模仿(即图灵机)。然而在现实中,速度和硬件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F:
模拟器包含很多组件:一个模拟很多原始机器的CPU模拟器;一个把很多街机输入设备,例如按钮、摇杆和其他控制的输入映射到PC上的键盘、摇杆和其他设备的模拟器,以及一个街机显示和声音的模拟器。模拟器唯一缺少的是ROM映像,也就是原始的街机游戏中的程序。制作专门的模拟机器往往是价格高昂与困难的,因此使用计算机来模拟是最廉价及方便的方法。

网友F:
上述资料来自网络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还是不能理解   那就多用吧   用多了自然就熟悉了   但是个人认为作为硬件工程师   最好还是使用开发板练习   这样才会用直观的体会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