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应用选择什么编程语言为好

楼主(2012-10-14):
嵌入式应用选择什么编程语言为好

网友A:
现在C语言是嵌入式世界里最广泛流行的高级语言。它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高级语言,这是C语言最具威力的地方。C语言给予嵌入式程序员很大程度的直接控制硬件的能力,却不会失去高级语言带来的好处。C语言并不是嵌入式程序员使用的唯一语言,至少还有汇编语言、C++语言、BASIC、Forth\,JAVA和Ada语言。 在早期的时候,嵌入式软件只能用目标处理器的汇编语言来写。除了更高的软件开发费用和缺乏可移植性外,汇编语言还有很多缺点。最近几年找一个有经验的汇编语言程序员也变得越来越难。汇编语言现在只用作高级语言的附件,通常只用在那些必须要求极高效率或非常紧凑,或其他方法无法编写的小段代码里面。 C++语言是C语言的面向对象的超集,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它的核心语言特征和C语言完全一样,但是部分特征会降低可执行代码的性能。它对程序员的帮助要比程序效率的损失更为重要。现在,JAVA和Ada语言在嵌入式领域还没有普遍的使用。 一般来说,越是高级的语言,其编译器和运行库施加的开销越大,你的应用程序也越大、越慢。例如,已经公认用汇编语言能写出很小很快的程序,其次是用C或Forth语言,接下来,较大的是C++或BASIC语言等。这是开发时间和运行性能间的一个得失权衡问题。

网友B:
做基本的C编程,能够在通用linux平台上写好应用程序在想做嵌入式的吧

网友C:
c语言是基础,也具有通用性的,嵌入式当然是采用c比较好啦

网友D:
使用C语言吧   这个是主流了   主要是考虑可移植性   以及开发效率问题   不过由于MCU的工作速率一直在不断提高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使用C++和C#编写底层驱动了    在涉及到要求精度较高的地方   比如时钟频率   采样精度等   还是需要使用汇编语言的   这个主要是看需要了   个人觉得C语言是基础   学好C语言   其他就有基础了   呵呵

网友E:
对的,现在基本都用c,简单易懂

网友F:
肯定用C语言啊!嵌入式做底层开发   C语言符合简单易学的前提   还能满足对你的产品的直接控制

网友G:
在DSP编程方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C语言,另一种为汇编语言,汇编语言程序运行速度快,而且而且存储在ROM与RAM中的位置也比较明确;使用C语言编程便于程序的移植,而且容易读懂。有时,C语言中嵌套汇编语言也挺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