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时DSP后加一个小写的字母“s”,DSPs是什么

楼主(2012-10-14):
为什么有时DSP后加一个小写的字母“s”,DSPs是什么

网友A:
DSPs是数字信号处理器芯片(Digital Signal Processors)的简称,而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则简称为DSP。加“s”特指芯片,以示区别

网友B:
跟楼上了解了啊,谢谢分享

网友C:
这一个后缀名应该是表示其内部不同的结构类型的   没用到   不知道   对不住  没能帮到你

在网上搜了一下  也没找到   呵呵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帮你顶一个   呵呵

网友D:
我也跟楼上的各位学习下这个小知识的啦,谢谢

网友E:
感觉区别不大吧?!没用到过,进来学习一下,多了解点总是好的:)

网友F:
我也觉得区别不大~~

网友G: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DSPs数字信号处理芯片

网友H:
跟着楼上的各位学习下这个方面的资料的啦,谢谢各位了

网友I:
加“s”特指芯片,以示区别

网友J:
原来s是这个意思,长见识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K:
我记得貌似是"s"表示指C6000系列的DS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