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之间的网线是怎样连接的

楼主(2012-10-14):
(无正文)

网友A: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还来这里问

网友B:
这个网络上有的,自己搜索下的啦,我也帮楼主顶一下的

网友C:
网线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交叉线,一种是平行线

交叉线的做法是:一头采用568A标准,一头采用568B标准
平行线的做法是:两头同为568A标准或568B标准,(一般用到的都是568B平行线的做法)

568A标准: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568B标准: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你可以注意下,两种做法的差别就是橙色和绿色对换而已。

如果连接的双方地位不对等的,则使用平行线,例如电脑连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
如果连接的两台设备是对等的,则使用交叉线,例如电脑连接到电脑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些帮助

上面只是正规接法!
但是你2头都接一样是可以的!因为一般网线用的只有1.2.3.6  其他就算没接通一样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C:
这个线序你自己记一下    练熟了   就很快   呵呵   看来楼主是个计算机高手   呵呵

网友D:
没必要记住,用的时候查下资料,按照正确的顺序连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