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膜ROM,的问题

楼主(2012-10-14):
掩膜ROM,其编程是由半导体制造厂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掩膜ROM制造完成后再不能更改其内容。8051内部程序存储器为4K掩膜ROM;但据有关资料介绍,在程序小于4K的情况下,应该把程序放在8051内部程序存储器单元,请问这该如何理解?

网友A:
掩膜ROM中的程序一般是用户自己编的程序。当用户开发的产品生产量很大时,就可以让芯片厂家在制造芯片过程中把程序一并做在芯片内部,这就是掩膜。因而掩膜ROM中的程序是用户的应用程序,如全自动洗衣机的控制程序。早期MCS-51系列的8051只提供4K掩膜ROM,而当前MCS-51系列已发展到80C51系列阶段。80C51系列中的许多型号都能提供各种容量大小的掩摸ROM、OTP ROM、Flash ROM。因此,不论程序大于4K还是小于4K都应该寻求相应的程序存储器类型,把程序放在片内程序存储器中。

网友B:
MASK(掩膜):单片机掩膜是指程序数据已经做成光刻版,在单片机生产的过程中把程序做进去。优点是:程序可靠、成本低。缺点:批量要求大,每次修改程序就需要重新做光刻板,不同程序不能同时生产,供货周期长。
QTP: 单片机 QTP 是指在生产出OTP单片机的裸片后,在做中测的时候,利用测试机把程序烧写进去。优点:备货灵活,供货周期快。缺点:批量要求大,每次修改程序需要修改测试机程序。
OTP: 只能被编程器烧录一次程序的单片机被称为OTP单片机。优点:备货灵活、程序可以随时修改,供货周期快,没有批量要求。缺点:成本高

网友B:
所谓掩膜实质是从制造工艺的角度说的   作为硬件工程师   个人认为只需了解上述知识点即可   一般情况下我们选用的MCU内存储空间都是足够的   呵呵

网友C:
一般是在出厂前由芯片厂家将程序写到rom里,是用一种叫做掩膜rom,是一种只能写一次的rom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