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好坏的判断方法

楼主(2012-10-14):
(无正文)

网友A:
在更换完外围损坏的元器件后,先不装开关管,加电测UC3842的7脚电压,若电压在10-17V间波动,其余各脚也分别有波动的电压,则说明电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7脚电压低,其余管脚无电压或不波动,则UC3842已损坏.

  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UC3842基本正常,工作电流小,自身不易损坏.它损坏的最常见原因是电源开关管短路后,高电压从G极加到其6脚而致使其烧毁.而有些机型中省去了G极接地的保护二极管,则电源开关管损坏时,UC3842和G极外接的限流电阻必坏.此时直接更换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电源开关管源极(S极)通常接1个小阻值 大功率的电阻作为过流保护检测电阻.此电阻的阻值一般在0.2-0.6 之间,大于此值会出现带不起负载的现象(就是次极电压偏低).
  由于UC3842(KA3842)的工作电压和输出功率均与UC3843(KA3843)相差甚远, 3842系列和3843系列在启动电压和关闭电压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的启动电压为16V,关闭电压为10V;后者的启动电压为8.5V,关闭电压为7.6V。这两个系列的IC不能直接代换。如确有必要用后者代换前者时,要对电路加以改造方可。因此,这一点在维修工作中必须要注意.

网友B:
找个用不上的以3842为核心的扫描仪电源,一般输出电压12V电流小于1.2A把3842拆掉,换上座子,给输出换上20到30欧姆的负载电阻和发光二极管看阻值班是否正常,是的话再插到座子,正常工作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