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率的单位是b/s还是baud?

楼主(2012-10-14):
数据传输率的单位是b/s还是baud?

网友A:
当然是按照位每秒的啦,所谓比特率也说着这个啦

网友B:
楼上正解,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路过,顺被也跟楼上学习下,谢谢分享

网友D:
数据传输率是指单位时间内信道上所能传输的数据量。可用“比特率”和“波特率”来表示。
数据传输速率在数值上,等于每秒钟传输构成数据代码的二进制比特数,单位为比特/秒(b/s),也记做bps;

网友A:
楼上正解,我跟着学习了

网友E:
楼上上正解啊

网友F:
是按照每秒多少比特来算的

网友G:
串行通信的数据传输率一般用位每秒(bps,即bit per second)表示,单位为b/s。baud是波特率单位。

网友H:
是按照每秒多少比特来算的,,,,

网友H:
楼上的回答比较给力

网友I:
串行通信的数据传输率一般用位每秒(bps,即bit per second)表示,单位为b/s。baud是波特率单位。波特率指每秒一个信道的信号改变的数目,即电信号被送到通信线上的频率。波特率是一个电气测量单位,并不一定是一个线路上的数据传输率单位。当一个数据位被编码在一个信号周期中时, bps才等于波特率。如果使用了压缩和编码算法,位传输率将超过基本的波特率。一个UART只负责处理电信号的发送和接收,这样,微机和单片机的UART串行口的设置就是让其按指定的波特率接收或发送,因而取baud为波特率的单位;而通过MODEM等在数据线路上传输的单位应取b/s, 因为MODEM一般都使用编码算法来增加传输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