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嵌入式,什么是嵌入式系统?它和通用微机有何不同?

楼主(2012-10-14):
初学嵌入式,什么是嵌入式系统?它和通用微机有何不同?

网友A:
嵌入式系统(embedded system)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集合体。它包括一个处理器,涉及对硬件的直接控制,是为了嵌入到对象体系中完成某种特定的功能而设计的,是嵌入式计算机系统的简称。如微波炉是很好的嵌入式系统的应用实例:用处理器和软件帮助人们做饭。嵌入式系统和家里的微机(个人计算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个人计算机却不是用来完成某个特定功能的, 相反,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事情。因此,很多人用计算机的通用性来区分通用计算机(通用微机)和嵌入式系统这种专用计算机系统。嵌入式系统可以是微控制器(单片机)或是以微处理器为主构成的计算机系统,也包括数字信号处理器(DSPs)构成的系统和片上系统SoC(System on Chip)。 单片机是专门用作嵌入式应用而设计的单芯片型计算机。为了不断扩展的嵌入式应用要求,不断在片内扩展满足控制需要的各种单元电路,而形成目前广泛使用的微控制器。因此,单片机(微控制器)是一个典型的普及型的嵌入式系统,因为它们除了嵌入式应用之外没有其他用

网友B:
我个人理解嵌入式系统,是针对特定的应用而专门设计的系统,一提到嵌入式系统就会想到三个领域:DSP、ARM/mips、FPGA;通用微机系统,主要采用的是X86的芯片,主要用于日常办公。

网友C:
嵌入式系统就是可以成为计算机,但是能嵌入到某些设备或机械内部的,首先体积不大,然后性能稳定的实现被嵌入设备的智能控制或者操作平台或者显示系统的计算机设备。

网友D:
嵌入式系统是一种专用的计算机系统,作为装置或设备的一部分。通常,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控制程序存储在ROM中的嵌入式处理器控制板。事实上,所有带有数字接口的设备,如手表、微波炉、录像机、汽车等,都使用嵌入式系统,有些嵌入式系统还包含操作系统,但大多数嵌入式系统都是是由单个程序实现整个控制逻辑。

网友D:
 嵌入式系统(Embedded system),是一种“完全嵌入受控器件内部,为特定应用而设计的专用计算机系统”,根据英国电器工程师协会( U.K. 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的定义,嵌入式系统为控制、监视或辅助设备、机器或用于工厂运作的设备。与个人计算机这样的通用计算机系统不同,嵌入式系统通常执行的是带有特定要求的预先定义的任务。由于嵌入式系统只针对一项特殊的任务,设计人员能够对它进行优化,减小尺寸降低成本。由于嵌入式系统通常进行大量生产。所以单个的成本节约,能够随着产量进行成百上千的放大。[

网友D:
不同的人对嵌入式的理解以及定义不同   我个人认为嵌入式实质就是微型计算机   呵呵   一点工作感触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