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微弱信号 如何覆铜(敷铜 铺地)

楼主(2012-10-14):
网上看了一些关于PCB覆铜的...没有明白。请各位大侠支招~!
首先,抱歉,我不会传图.....
手头有一块核心板,现在做一个底板与其对接。
主要是对微弱信号的检测
情况如下:
1.不知道需不需要铺地
2.如何铺地。区分模拟、数字地,再分别铺上,再在混合信号芯片那对接(连0Ω电阻)。
我用来检测微弱信号的,这样对板子的有好处吗?
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的告诫“新手不建议模拟部分大面积额覆铜,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_+.....
我这种情况肿么办呢?

第一次画板子....   多谢指点 :)

网友A:
对微弱信号的定义怎么说.
信号幅度很弱, 抑或信号阻抗大, 驱动能力很弱
总的来说, pcb 布线,
1. 尽可能短;
2. 不要与其他强信号平行走线.
3. 考虑地线包络措施.

网友A:
对微弱信号的定义怎么说.
信号幅度很弱, 抑或信号阻抗大, 驱动能力很弱
总的来说, 从 pcb 布线的角度改善性能的话
1. 尽可能短;
2. 不要与其他强信号平行走线.
3. 考虑地线包络措施.

网友B:
微弱信号的布线确实麻烦,一般来说,大面积敷铜确实会容易引入干扰信号,因为地线中的电平值不是零电位,也有电流流动,所以容易干扰微弱信号。
    但是也不是说不能大面积敷铜。最主要的是你需要掌握布线中的电流流动方向,需要控制地线中电流不要流过微弱信号地带。这样就可以避免地线中的电流对微弱信号的干扰

网友C:
第一次画出来的板子估计问题会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是我没说清楚,我这里的微弱信号是信号幅度很弱,检测微电容的,PF级的微电容。

谢谢指导~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对我很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主要的是你需要掌握布线中的电流流动方向,需要控制地线中电流不要流过微弱信号地带。”

电流流动方向可以稍微解释下吗,就是地线电流不流过微弱信号带吗?什么样的流动方向比较抗干扰?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