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S5.1中rts2800n.lib在cmd文件中如何指定分配位置?

楼主(2012-10-14):
我想把rts2800n.lib和Flash2812_API_V210.lib编译到指定的flash扇区,在cmd文件中书写如下语句:

   Flash28_API:
           {
        -lFlash2812_API_V210.lib(.econst)
        -lFlash2812_API_V210.lib(.text)
           }LOAD = FLASHA,  PAGE = 0
RUN =RAMH0 ,  PAGE = 1

rts2800n:
           {
        -lrts2800n.lib(.econst)
        -lrts2800n.lib(.text)
           }LOAD = FLASHA,  PAGE = 0
RUN =RAMH0 ,  PAGE = 1
在 CCS3.3中编译没有问题,但在CCS5.1中编译却对rts2800n段产生了警告:"../cmd/FLASH.cmd", line 89: warning: no matching section(我对编译路径设置了也不行),而我发现Flash2812_API_V210.lib段却不会警告。
请问CCS5.1中cmd文件对rts2800n.lib段定位该如何表示?

楼主:
原来我看错了,以上语句在CCS3.3中编译也会对产生xxx/lib/rts2800n.lib(.const) not found的警告。
看来rts2800n.lib在CMD文件的定位不应该这样写啊,奇怪Flash2812_API_V210.lib这样定位却没有问题。

谁能解答一下啊!!!

楼主:
需要说明一下:测试结果表明在CCS3.3中,虽然有这个警告,但rts2800n.lib段还是分配到我指定的位置去了,CCS5.1下面还没有试验。

网友A(2013-01-14):
我用3.3还有4.1这样段定位没这样的警告,可能因为lib文件没有正确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