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器有点问题了,求教大伙

楼主(2012-10-14):
现在用的烧录器是西尔特SUPERPRO -500P,当时可是1500多元买的,一直用得还是不错的(这价格是比较高的啊)。近来烧录AT89S51和AT89C55WD时发现提示烧录正常,但上机检查发现烧录不正常,程序没有正常烧录进去。我改用老的RF1800烧AT89C55WD就行了。我用的这两种片子AT89S51和AT89C55WD都是烧录了20次左右的(因为要改程序,反复烧录)。按理说,芯片烧录1000次也可以。另外500P烧录全新的芯片还是能正常烧录的。
请问为什么烧录几次就烧不了呢?你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你的烧录器可能有点问题了。

网友B:
与时俱进,去淘宝买个新的嘛,能烧大部分51的片子,就一百多块钱,好使得很。当年西尔特的真是个贵,后来电脑没并口后就不买它家的烧写器了

网友C:
500P的口碑还是可以的,也算是西尔特这两年出的新型号
那个3000U倒是有些古老,但很多人喜欢

楼主:
RF1800是北京润飞的,可是他们产品出来后,软件一直不升级。开始运行的要等会儿。

网友D:
请问你在烧录的过程中,是否有校验操作?如果确定电路板硬件没有问题,那这款烧录器就是一个定时炸*了,因为校验都通过了,但数据却是错误的,那么批量烧写时,如何确保数据的正确性呢?

楼主:
用了校验的。使用新买的芯片(从没烧录过的)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网友E(2013-08-04):
可能烧录电压或者电流不够引起,因为烧录过的芯片需要擦除才写入,擦除不完全写入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