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

楼主(2012-10-14):
1. 请给出你对C库函数char* trimright(char * str)的实现。(这个函数的功能是去除字符串右边的空格字符‘ ‘,例如字符串”space space ”,去除后的结果是
”space space”)。(提示:实现基本版本后,可以考虑是否有更优化的算法)

网友A:
用一个char指针,
while语句去循环判断是不是‘ ’这个就可以了
是就不拷贝。不是就拷贝
到‘\0’结束

网友B:
可以先获取字符串的长度Strlen函数,用while循环判断最后一个字符是否为空格(可用SubString函数),如果是空格就删除

网友C:
从后面依次判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