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M051复位后的IO口状态为什么还是和51的芯片是准双向的呢?

楼主(2012-10-15):
唉,做接口输出控制继电器,要么输出下拉2K的电阻(费电),要么加个反相器(费钱),怎么这个还兼容51的芯片,郁闷!!!

网友A:
换MINI51系列。复位后是输入状态。

楼主:
MINI51的资源少,且现在用了12K的代码了,怕后面功能升级程序量不够

MINI54LAN 16K 2K Configurable 2K up to 30 2x32-bit 1 1 1 6 8x10-bit 2 v LQFP48

网友A:
既然是复位后。可以 用软件 修改IO的状态。

楼主:
关键是在复位的这段时间IO口输出是高电平,虽然不是很长,但会产生输出,如果能在配置上把IO口的默认输出状态自定义就很好了!

楼主(2012-12-10):
听说新版的会改过来吗?

网友A:
新版本应该是高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