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技术探讨]关于绝缘试验与快速脉冲群试验相冲突的探讨

楼主(2012-10-15):
根据国网公司最新标准,工业控制设备必须要过的试验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试验

一个是快速脉冲群试验,试验方法为在L N PE线分别加入干扰,以及三线同时加入干扰.一共4类.标准为4KV 5KHZ(电源) 2min 2KV 5KHZ (信号) 此贴指针对电源快速脉冲群试验。

另一个是绝缘耐压试验 试验方式为短接电源输入的零线与火线,在该线与机壳间加2000V 50HZ的交流,检测该漏电电流.标准为交流50HZ 2KV 漏电流不得大于1mA (国标为10mA 南网标准为3mA)

以上是技术参数.下面进行技术探讨.
过快速脉冲群试验,一般的做法是在电源输入端加入滤波和去耦电路如下图所示

图中X电容与共模电感用来抑制和消除共模干扰
Y电容用来抑制和消除差模干扰。
此电路可以轻松过4KV快速脉冲干扰。

但是过绝缘耐压2KV时问题也出现了,当做绝缘耐压试验时 该电路演变为下图:

此时,用于消除差模干扰的Y电容成为了一个通路,漏电电流可以达到2mA。

此即为上述两个试验相冲突的地方。
解决方案
1为减小Y电容的容量。但是势必会造成对差模干扰吸收能力弱,乃至过不了快速脉冲
2为在Y电容上接一个大电阻。

但是总不能完美的解决问题。
抛砖引玉。望各位畅所欲言。

网友A:
楼主你的第一个图真的可以轻松过4KV吗?  我的产品是DC24V供电,,最近被脉冲群给害惨了,,,不知如何解决,,,你的那两个X电容是什么材质的?还有你的Y电容是4.7nF的吗?  用在DC24V电路可有用啊?

网友A:
还有L1 工模电感如何选择?

楼主:
X电容和Y电容的材质是不一样的。你百度下就知道了。这个电路是现成的设计。我也是拿来用的
X电容是黄色的,Y电容是蓝色的
这个电路是AC220的电路。如果你的实在过不了。加个磁环吧,USB线上的那种就行。效果很好。包过

网友A:
俺的产品太小,,不适合加磁环

网友B(2013-01-10):
楼主的Y电容耐压值只有400V,却施加2000V的耐压测试,电路设计有隐患!把Y电容更换成222/4KV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