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温度达到70度

楼主(2012-10-15):
请问,站在做产品的角度来讲,能否通过,能否批量生产
原来是用TO220封装的7805,后来为了降低成本,我使用了TO92封装的7805
手摸上去有点发烫
谢谢!!!!!!!!!!!!!!!!

网友A:
不行,如果是室温 开放的环境 下,都这么烫 肯定不行的
换2575或者2675 或者其他DC DC

网友B:
“温度达到70度”是指什么?环境温度多少?设计要求最高环境温度多少?

楼主:
回答2楼 3楼
70度是指7805-TO92的温度
不是说7805-TO220的温度达到70度
我的意思是说原来用7805-TO220,因为体积大,不会发烫
后来为了降低成本,改为7805-TO92,体积变小,那么就发烫,温度大约70度,
请问如果是站在做产品的角度来讲,这个选择材料(设计)能否通过,能否批量生产
用LM2575还要电感 二极管,那么就更加麻烦,那么还不如用7805-TO220

网友C:
听楼上的两位的,温度是讲“温升”,而不是绝对问题,原则就是结温要留有余量。

网友B:
楼主说不清楚,只能推测一下
推测你用78L05
推测“70度”是指TO92外表的估计温度
“有点烫”大概约55~80度之间—这已经不太重要了
你根据计算功率损耗,确定一个设计最大值。
根据设计要求取得最大工作环境温度。
依据手册热阻或最大耗散功率,可以让一个余量,计算是否超限

网友A:
为了降这个成本,你没有考虑TO-220 和to-92 输出电流能力
对于220来说,你这点电流,发热 没事,我扛得住
但对于92 这个小弟来说,哎呀,这个电流有点大啊,太累了,好热啊,时间长了吃不消啊。

楼主:
其实我的意思是想问
78L05工作在70度,保险吗 ???
回答6楼,有时候我们对这些零件称呼不严格,所以就会把78L05称呼为7805

网友D:
如果你觉得烫,手摸上去能忍受的话,还可凑合用,至于保险不保险要看你的产品应用环境的温度范围啦。

网友E:
绕了几个圈,大家都没理解楼主的原意。

网友F:
从可靠性角度分析应该是这样的。
70度的温度如果在常温下测试,应该是70-25=45度的温升。
你的产品应该有工作温度范围,假设工作温度范围在0-85度,那么在最高工作温度的情况下,7805的温度会达到85+45=130度。而在高工作温度范围与常温下的温升相比,应该更高。所以工作温度应该在>130度。
首先要查7805的规格书,是否能承受这么高的温度。
其次要判断不影响其它器件,包括PCB板,邻近的温度敏感器件,如PTC,NTC,电解电容等等。
一般情况下,PCB板长期可承受的最好温度在135度,超过这个温度,铜箔容易起泡。
所以PCB要降额到125度使用,显示是不满足了。
除此之外,要做WCCA(最坏情况分析)以及实验验证。
WCCA应该分析最坏情况下的压降,最坏情况下的电流,以及热阻。
实验验证应该在高低温环境下尽量多测一些样本,根据这些样本的测量值,分析平均值,方差,再放公差判断。

网友G:
70度太高了。考虑加覆铜散热能降下来不

网友G:
to-92  好像不能覆铜散热,贴片才可以

网友H:
楼上说得有理。
估计楼主的产品只在常温使用。

网友I:
温度有点高,建议更换

网友J:
如果可以,建议前面串个电阻分担热量,前提是在最糟情况下(输入电压最小、工作电流达到最大时),78L05仍能有足够的输入输出压差。

楼主:
回答前面各个楼层
温度70度是在室温的条件下测试的
以后也是在室温下使用

网友K:
温度高了,不可靠。

网友L:
TO-92是以前三极管的那种塑料的封装啊,表面有70度,都能烫出泡了。内部就更高了。
就算能通过几天的连续高温老化试验,也不能保证寿命会不会受影响。
建议这点成本还是不要省得好。不如多花点钱买个心里踏实。

实在非用不可,肯定要加散热的措施。说不定多加的成本不如直接用带散热片的7805了。

网友M:
LZ需要考虑:
1、室温的变化,要考虑最高室温。
2、市电的变化,如果市电电压接近高限,78L05的功耗会成倍增加。
3、负载电流的变化,要考虑最大负载电流。

如果在上述3个最差条件下,78L05的温度(注意,表面温度和芯片温度差别很大的)都小于100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N:
电源上这点钱还是不要省啦

网友O:
70度肯定不行的

网友P:
回复 楼主:
压差太大,如果能该板子的话,加几个二极管进去就行。

网友Q:
楼主大哥,我怎么看怎么感觉别扭啊,原装的7805这个型号就没有TO-92封装的,而78L05也没有TO-220的。不知道你的元件从哪里搞到的。二三极管  mos管  三端稳压 线性稳压有用到的可以跟我联系;QQ2355519396       电话13556863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