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变压器

楼主(2012-10-15):
请问大侠们,如果电路中用磁环电感做变压器的话,初次级电感对变压器的效果有很大影响吗?还有就是哪种磁芯比较适合做变压器?用在弱电路中

网友A:
一方面它也应符合变压器原理,一方面不要小看磁环了

网友B:
做神马变压器

楼主:
3# 不亦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功率转换的功率变压器,请赐教

网友C:
我在一个传感器里见过手工的,就是没见过批量产品化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我上面问的问题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B:
磁环可以做变压器啊,铁硅铝就不错,不过好像不怎么好生产哦;
高频变压器的磁芯型号太多了,都能做
EE,EEL,EED,EF,EFD,EI,EP,EPC,ER,ERL,EDR,PQ,RM。。。。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初次级的电感对变压器的效率有影响吗?

网友B:
老实说,没看明白神马意思
不过变压器的设计肯定和效率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