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热释传感器问题 求助

楼主(2012-10-15):
各位坛友好!现在市场上有卖现成的人体热释传感器开关,但是这种开关工作上都是人在移动的时候才会检测得到,然后利用硬件延时输出高电平。如今,我们需要做一种开关要做到,人在的时候(不管动不动)都需要检测到并输出高电平。人走后需输出低电平。不知道这样的要求需要怎么做,恳请大家指点。谢谢  是在不好意思,忘记了距离的要求  检测距离是要在5到8米的距离。非常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A:
模块上面改参数,你可以实际买个做做实验
看看芯片规格书,有个封锁时间和延时时间
实在不行,加个单片机 来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我是想加单片机的。可是还不知如何如何入手,看到传感器的资料是检测移动人体,如果是加了单片机,人不移动,也不能检测到人在的信号啊! 如何用单片机检测热还在呢?

网友A:
单片机的话 就直接热释电传感器 运放送单片机了,至于怎么处理,看你的软件,和探头识别

楼主:
4# jjjyufan 前辈,前辈您好,可我觉得,探头决定了人体移动的时候才能检测到,那就存在了一个不确定状态,就是人不动的时候,如何判断?也不能让单片机做计时啊,有没有其他的热释探头可以人不动的时候也可以检测出来的呢???再次感谢您的意见,thanks

网友B: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确实只能检测人体移动,如果不动的时候也要能检测到,只能换传感器了

网友C:
给个馊主意,多普勒效应+MCU判断人是否离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家的意见,
youimiss您好,冒昧问下,您还指导有其他的传感器可以检测不?麻烦推荐下,thanks

不亦心前辈,啥是多谱效益呢?这个效应又怎么跟单片机结合啊?多谱效益的因素变化太多,也不知道咋整啊,前辈能不能透露明白点呢?谢谢了

网友D:
可用红外线光电管,当有人的时候红外线光电被遮挡从而进行控制,或可将其PIR结合使用。

网友E:
9楼说的是红外对射检测吧。
之前我有个客户也是想尽了办法要用PIR sensor来实现这个功能,比如加入电机驱动PIR sensor产生位移,但最终都没能解决电机驱动的干扰问题。

网友F:
可用软件,检测状态变化来实现

网友G:
我是想加单片机的。

串个电阻分压,用单片机的AD采样判断。

网友G:
而且结合一定的算法,可以消除传感器的时漂,温漂影响。

网友H:
1、热释电传感器的测量原理是测量红外辐射的变化,你现在用了菲涅尔透镜当然只能检测人体移动了。
2、不用菲涅尔透镜,直接用移动的遮光板放在传感器前,即可检测人体红外辐射

网友I:
1、热释电传感器的测量原理是测量红外辐射的变化,你现在用了菲涅尔透镜当然只能检测人体移动了。
2、不用菲涅尔透镜,直接用移动的遮光板放在传感器前,即可检测人体红外辐射

第二句说的不对,pir 检测是通过传感器上热量不均衡来实现的,要通过捏菲尔透镜就是为了实现此目的,用普通遮光板,不好使,而且不能将辐射集中。

网友H:
1、热释电传感器的测量原理是测量红外辐射的变化,你现在用了菲涅尔透镜当然只能检测人体移动了。
2、不用菲涅尔透镜,直接用移动的遮光板放在传感器前,即可检测人体红外辐射

第二句说的不对,pir 检测是通过传感 ...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是你错了:
1、实际上最早的红外检测就是使用了旋转遮光板,菲涅尔透镜的作用是在人体移动时相当于探测器可以检测到时有时无的红外辐射,就是说相当于低频旋转遮光板,遮光板上有一个开口,由马达带动低速旋转,注意旋转频率不能太高,因为热释电传感器只能低频工作。
2、菲涅尔透镜相当于人动,则辐射有变化,同时扩大监测范围
3、旋转遮光板相当于,有人,则辐射就有变化,监测范围不大(加会聚透镜可以增大监测范围),在传感器上检测到的信号是一样的

网友J:
说可以的朋友,可以先搜搜PIR相关的原理。实现不了的。
要检测静止的人,可以使用微波,或者电容方式。

网友K:
楼上说的电容方式应该好。微波也要动的。

网友J:
微波用反射式的(类似雷达)

网友J:
另外,没看到LZ有距离要求,如果是1米,则就很简单便宜了,参考男厕的自动冲水。。。

网友J:
女厕不知道有没有自动冲水,没去过;P

网友L:
回复 网友J:
电容式?请问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M:
回复 网友B:
有啥好的建议没,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好纠结~~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我是用来控制照明灯具的,而且必须装在灯壳里面,没有办法做成对管啊?非常感谢您的意见:handshake

楼主:
10# yanwen217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可是我们的安装位置必须在天花顶部,不能像报警器那样做成红外对管啊: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好,可以说用什么软件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前辈,貌似这样很高深啊,用ad采样我会,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在人不动的时候,检查啊?还是热示范传感器在人不动的时候也有思维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前辈,有点柳暗花明的感觉,冒昧问下,移动的遮光板如何制作?前辈有没有好的方案?能否细说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H:
前辈,市场上是否有有这种旋转的透镜买?如照前辈所说,我必须加个马达,让透镜旋转就能检测到人体辐射的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J:
嘿嘿,再次感谢,微波检测跟电容检测还是很少听到,不知道能否多点下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K:
宋兄,貌似您用过电容方式检测,能否多说一点电容检测的关键所在?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在抱歉,我需要的检测距离是要在5到8米的距离。不知能否将厕所用的那种传感器的传感距离增加?

网友N: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确实只能检测人体移动,对于这个结果是真的。

网友O:
以前买的人体红外传感也只能检测移动的人体。

楼主:
回复 网友O:
非常感谢,现在我要解决的是,人不动的时候也可以检测得到的一种方法,或者是传感器。不知大家有没有啥高见?

楼主:
为啥沉下去了呢?大伙给我指点道路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刚才论坛崩溃了,我给你写的一大段文字都没了
1、你比较懒,自己不去查资料,人云亦云,这样是不行的
2、只有热释电传感器本身什么也检测不了,无论运动还是静止
3、检测运动物体靠菲涅尔透镜,形成明暗区,运动人体才会产生红外辐射脉冲
4、检测静止物体用旋转遮光板,静止人体也会产生红外辐射脉冲
5、热释电传感器检测到红外辐射脉冲就有电信号输出,放大后就可以使用了
6、几米远的距离必须使用远红外透镜聚光,否则灵敏度不够
7、不懂的人自己老老实实去查资料,虽然市面上使用此传感器都是检测运动物体,但并不是天生就这样的,最早热释电传感器就是配合旋转遮光板使用的。

网友P:
站个人在那里,有人进来就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赵兄的耐心以及意见。
1,您教导的是,我查了很多传感器的资料,都没有发现有我要求的这样。于是把目标转移到论坛,希望做过这样的功能的朋友能够给我指点,加快我的进程。由于我的依赖心,我狠狠的错了
2,如照赵兄所说,我只要整一个大一点的旋转菲涅尔透镜就可以实现检测静止人体的存在。其中传感器的使用以及信号处理那部分我的懂得,现在就照这个旋转的方案整一个样品试试。

再次感谢赵兄,感谢各位坛友!

网友Q(2013-03-11):
让整个组件(探头加透镜)一起转,不知道行不行,我也准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