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stm32 和FPGA 用FSMC通讯的么?

楼主(2012-10-15):
FPGA 把AD采集的数据可以成功的存入外挂的SRAM ,stm32 负责把SRAM上的数据读取出来,通过网口发送出去。现在一直找不到方向以何种方式读取出来。原来是用FSMC 直接连到FPGA外挂的SRAM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影响到了DM9000A 的工作,现在改成 FSMC 去访问FPGA,通过FPGA间接的访问SRAM,遇到的问题是,如果stm32在用FSMC读写时,FPGA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请教论坛里做过这方面的前辈,指明点思路。

网友A:
这个不应该有影响啊。检查一下链接,是不是有些信号冲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复位信号206脚 让他浮空了,我接到3.3V上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复位信号206脚 让他浮空了,我接到3.3V上可以了。
引用 楼主:
结帖啊。谢谢星星之火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忙忘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忙忘了!
引用 楼主:
哈哈

网友C:
21 二姨..呵呵!即使不求助也应该多多来看二姨

网友D:
21 二姨..呵呵!即使不求助也应该多多来看二姨
引用 网友C:
你挑衅猴哥。哼哼

网友B:
;P为什么要说我呢?

网友E(2012-11-14):
共享通过STM32 FSMC 读写FPGA Verilog 例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91960-1-1.html

网友F(2015-06-18):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