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容量的ARM怎样向大容量flash里写数?

楼主(2012-10-15):
象STM32F103,片内存储才256K,我要把一个字库(约8M)写进片外的FLASH里面去。

疑问:
1、ARM片子里的存储才256K,怎样写进8M的FLASH里面呢?
是不是说,我需要编写几十个ARM程序,每个程序往里写一部分,这几十个程序都运行一遍后,FLASH这才写满了?

2、以后生产呢?难道总是这么操作??

3、片外8M的FLASH,有没有I2C总线的?我的ARM片子,已经把SPI脚作别的用途了。

网友A:
MCU只提供一个电脑到Flash的“桥”,这条桥每次仅通过几十、几百个字节,分批写入就行了

网友B:
生产时你可以将8M的数据用编程器编程。在使用时先查找所用到的数在Flash的哪个位置,然后将哪个位置的数据读出显示就可以了,这和ARM的内存多大都可以。

网友B:
很多人用51单片机设计字库都可以的

网友C:
我用了SPI FLASH 保存的字库

网友D:
1、ARM的存储器大小与flash大小无直接联系。你可以把要拷贝的内容存放在一个文件中(电脑上),开始烧写的时候先从文件中取数据(用网络或者串口,总之可以读到数据就可以了),然后拷到flash中,循环操作直到结束。
2、见1
3、只要不怕速度慢,用GPIO引脚模拟SPI接口都可以,另外,你也可以考虑用EEPROM。

网友B:
IO模拟不会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