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幅电路-模拟乘法器选择

楼主(2012-10-15):
现有一个1hz的调制波0-3v,要对它调制,使用500-1000hz的正弦波载波。
调制波通过仪器产生,载波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
问题:1合适简单的调幅电路,用三极管,运放搭建也行。但不易过多器件(10个以内)
2如果选择模拟乘法器,选哪种合适。具体参数多少,芯片价格多少,外围电路简单点。
3有现成的调幅电路的板子的话可以联系卖个我,只要一片。404895503

楼主:
ad532要200多。。伤不起

楼主:
路过的大神们,朋友们,给点意见,建议啊

网友A:
你可以去查一下对数,指数电路。
首先把两路信号取对数,再相加,再取指数。
A*B=exp(log(A*B))=exp(log(A)+log(B))

网友B:
简单又便宜的,如4楼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信号。不是数字信号。只有载波是标准的正弦波,调制波没有确定的表达式。

网友A:
你可以去查一下对数,指数电路。
首先把两路信号取对数,再相加,再取指数。
A*B=exp(log(A*B))=exp(log(A)+log(B))
这就是用于模拟信号,不用确定的波形.

网友:
路过 ,打酱油的,说实话,这个我不懂,好难的感觉,佩服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