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3843电流采样电阻类型如何选择?

楼主(2012-10-15):
小弟最近看了一个设计,TL3843做的DCDC,电流采样使用金属膜电阻,我换了金属氧化物膜电阻,输出有温飘,使用线绕电阻不知道行不行?这三种电阻用在这里各有什么利弊?谢谢

网友A:
你要恒流?

楼主:
是过流保护的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
没人能解答吗?问题不清楚吗?

网友B:
考虑一个电阻的精度应该要考虑初始误差,温度,老化系数。
是不是满足你的要求,要看一下规格书,从规格书查找这三个系数,再用WCCA分析方法分析。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不过我想要一个大致的指导意见,比如在这个取样应用中,我应该注意哪些参数?温度上升?频率特性?精度等等

网友B:
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C:
峰值电流采样用的?

除了基本的功耗外,还要考虑尽量使用无感电阻  线绕电阻不合适,最好不要用

至于你更换电阻以后为什么有温飘,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楼主:
谢谢楼上,是峰值电流采样用的电阻。
温飘是不是金属氧化物膜电阻的温度特性不好?因为我测量了温度,采样电阻上温度大概有50度

网友A:
线绕电阻肯定不能用的,感性比较明显,换上线绕电阻,你用示波器挂一下CS波形就知道了;
金属氧化物膜电阻温度特性还行吧,但是没有金属膜电阻温度特性好;但是金属膜电阻的耐脉冲能力则不如金属氧化物膜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啊,问题基本清楚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