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Jlink仿真必须下载到芯片里的?

楼主(2012-10-15):
今天用Jlink仿真时,发现仿真后,程序已经下载到Flash里了
我在option->Debug/use cortex-m/r j-link/j-trace/setting->flash download选项中,如果不选择erase full chip和program就不可以进入JLINK仿真,提示错误
这样的话,不是和下载程序到芯片里看效果一样了吗,不存在仿真,减少Flash下载次数(延长Flash寿命)了?呵呵

网友A:
不是和下载程序到芯片里看效果一样了吗
这个各直接下载到芯片里面看效果不是一样的,这样调试可以单步等等方式去调试,可以快速定位BUG位置。
你要减少下载次数可以在RAM里面调试,这样代码是下载到RAM里面执行的,并不会写FLASH。

网友B:
不一样,仿真可以单步调试。

网友C:
是要先下载到目标板才能debug啊。不过早期好像有一种仿真器是把代码先暂存到仿真器 然后再来单步调试的,我也忘了 谁举证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减少下载次数可以在RAM里面调试,这样代码是下载到RAM里面执行的,并不会写FLASH。
这句话如何实现呢?
我觉得JLINK就应该这样操作啊

网友D:
是的, 写入 FLASH 才能仿真. 这是在线调试的基础

楼主:
6# airwill JLink应该是在SRAM内调试的,因为这样可以减少FLASH的擦写次数,擦写次数是有限的,一万次。只是MDK里的DBUG里,not erase 我选上就调试不了,不知道是哪里需要设置我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