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的RCC时钟时能必须时能一组?不合理啊

楼主(2012-10-15):
在STM32的一个LED程序中,管脚时钟使能时用了这句话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了接了LED的B端口,这是这一组B端口都使能了,不可以使能B口的具体哪几个脚啊?
这样我想如果我只用B的1,2,3引脚,4,5,6引脚是另外功能,那配置时不是影响了吗?

网友A:
内部是靠分频器,一组用一个,如果某个脚都用一个,那太浪费了。

楼主:
2# 阿南 哦,那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网友A:
在使用上考虑,某点上你说的有道理,但要考虑IC设计的实践情况,你可以看看FPGA方面的设计。目前很多处理器的GPIO口都达到了上百个。另外如果每个GPIO都一个分频器,那在IO初始化时也很烦索,所以只能由你自己在设计时尽量将功能类似的分在一组上了。

楼主:
4# 阿南 恩,多谢大师的耐心讲解,明白了!

网友A:
哈哈,我就一个普通网友,不是大师。

楼主:
6# 阿南 大师谦虚了,stm32 f103vet6的PB11,我设置为下拉输入,为什么总是读出的是高呢?费解,PB0也是,没有JTAG占用,PB14,15,16都正常呢

网友B(2015-07-12):
也有这个问题,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