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输出漂移来自哪里?

楼主(2012-10-15):
本人小菜,有个问题请教大家,电路图如附件;
      这个电路作用是将微小的电流输入转换为电压信号输出,电路已经用了好久了,原来是没有问题,可是最近发现输出电压出现了严重漂移,在没有电流输入的时候,电压输出漂到-1V(正常应该是在0V上下);将电流输入端断开,通过一个1MΩ的电阻接地,电压输出依然漂移。
      请各位老师们看看,应该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谢谢。
(对了,电路中的器件都检查过了,没有错,供电电压都正常;都是一批PCB,原来是手工焊接的,工作正常,这次是找外厂贴片的,出现了以上情况;更换新的运放,问题依旧如此。)

楼主:
全图如图,前面漂那么多,后面就是满电压输出了。 3# firewolf火狼

网友A:
如果将电流输入端断开,然后通过一个4.7kΩ的电阻接地,电压输出还是漂到-1V。那可能是LMH6624坏了。

网友B:
你那第一个运放怎么那样用呢?

网友A:
如果输入微弱电信号源内阻较大(微弱信号源通常如此),第一个运放如此应用没错。注意:信号源内阻一般不可能为0!

网友C:
LZ输入端一点电阻都没有接,
那么微小的失调电压就会带来较大的输出漂移了。

网友D:
第一级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E:
楼上的兄弟都忽略的楼主的一句话:这个电路以前没问题,是这个外加工才出问题的!

网友F:
检查锡膏助焊剂,有可能含有导电离子,

不过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应该PCB也没有画好。

网友G:
调整一下R64

网友H:
可能是助焊剂引起的漏电流

楼主:
这个板子放弃了,其他的都是很正常的,小弟在此谢过大家热心指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