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载USB口充电器的品质

楼主(2012-10-15):
我半年前使用一个赠品车充,发现手机的两块电池,一块容量下降,一块无法充电;后来新买了个手机,也使用了这个赠品车充,发现容量也下降了。

我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池“老化”的这么快?
二,哪些电气参数决定车充是高品质的?

我的理解是,12V汽车电瓶通过buck电路就能产生5V电源,这本是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还做的没有品质?

网友A:
原因 充电电流 或者电压的问题
还有个使用问题,不能动不动就插着充电
最佳的充电是 剩余10% 冲到90% 循环10次,放电到关机 再充
车载电源,基本毛刺比较多,而且电压比较高 廉价的车载5v 都是34063 弄的,或者7805弄的

网友A:
切忌 车载电源,只做应急使用

网友A:
你可以拆开看看是什么方案,

楼主:
我拆了,就是你说的这种方案。
我就是纳闷,选个性能好的芯片,再用好的无源组件,是完全可以做出性能优异的车充的。
我在想,是不是国人太穷了,只配吃地沟油呢。
我一块锂电池就四十多块钱,就这么给充废了,更郁闷的是,广告里都说自己外观多么漂亮,有多种转换插头,这些个普通人看得懂的参数。关乎电源本身性能的一点都没有,想买个好的都无从下手,这东西就不能有个强制标准么,还那老百姓做实验。

网友B:
“选个性能好的芯片,再用好的无源组件”,成本就上去了啊,售价就要高了,而且普通消费都只能看到壳子,看不到内部,就算拆开了也看不懂。
5块钱一个的车充你还想他多好呢?
40多块钱的电池配5块钱的车充差不多了。

网友C:
这事你要着急,都能急死。买个台灯,灯管没用多久就坏了;买个吸顶灯,镇流器一年就废了——国家标准规定的寿命总比这个要强啊,可是偏偏有黑心厂家做劣货。

我在灯饰市场,想买50块钱、三年质保的镇流器,走了三家都有见过,却拿不出来货;普遍都是15块一个,质保一年的。

这说明,你做好的,没市场,做劣货便宜货,才有市场啊。

还有食用油的问题,按理说,为了避免吃到地沟油,应该超市里买正规厂家的桶装油,可是你看看周围,绝大多数都是在粮油店里买散装——因为它便宜。

只能保证自己不黑心,别人黑不黑,真的有心无力了。

网友D:
同意7楼的

楼主:
我这次在京东买了个89元的,我再试试;要是还是不好,那中国制造应该都倒闭。我也觉得7楼说的是对的,原本能做到的,可不那么做,就是中国这个市场多数人
不讲究品质(没办法,太穷),做的讲究,就卖的贵,结果就一堆人喊“太贵了”;
什么时候大家多数都看正版电影时,贵的车充就有市场了。

网友E:
请LZ先看看电池寿命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理论上,手机充电输入5V,内部是有恒流的,只要手机设计的好,只要车充的5V供电电流是足够的,不会导致你的电池寿命快速降低的。
不要一来就怀疑车充有问题。

网友F:
好货不便宜,只能这么说。
既要便宜,又要质量,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G:
这种车充还是不要用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