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耐压测试要求

楼主(2012-10-15):
跪求:LED电源耐压测试、电源与铝壳耐压测试、灯板耐压测试

楼主:
我先谢谢了 您费心了  好是好 就是没有我想要的

网友A:
老T资料真的太全了!楼主还想要什么

网友B:
LED驱动电源耐高压测试经验

隔离LED驱动电源 T8铝壳耐压测试

在各个LED照明应用市场中,现阶段尤以替代灯管市场最受瞩目,而此一市场的成功要素包括高效率、驱动电源有足够工作可靠性和寿命等,针对这些条件,LED驱动器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下面我先简单介绍电源的耐压测试的一些细节问题:
1、LED电源打耐压需要打多少伏多长时间?安规标准要求是3750V,打1分钟。考虑到有些灯具像LED球泡灯的标准是4000V,所以我们建议电源最好也打4000V,打1分钟。
2、耐压值如何设置?很多人习惯直接把电压调至要达到的伏数,实际上这种做法很容易出现瞬间击穿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电压值应从0发开始,快速地调至设定的伏数。
3、耐压仪的输出端子怎么连接?首先将LED灯的L、N极短路后连在耐压仪的输入端,然后将耐压仪的输出端与灯外壳连接(如灯外壳为绝缘需用锡纸包裹)。
4、耐压打不过的原因是什么?据我们实验室统计,耐压打不过的大部分原因来自变压器,其次是线路板上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够及其他原因。
5、变压器如何打耐压?如果电源耐压打不过,我们首先要考虑变压器的问题。变压器打耐压时,将初级的全部并脚连接形成短路,将次级的全部并脚连接形成短路,耐压仪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与初级和次级连接。按前述打耐压方式加压到4000V,打1分钟
本文来自:我爱研发网(52RD.com) - R&D大本营
详细出处:http://www.52rd.com/Blog/Archive_Thread.asp?SID=30677

楼主:
tyw你好,先感谢你,讲的很详细。我再问一下  我司做T8直管的,你这里说的都是整灯打耐压,目前我司整灯耐压要求只打3000V 你这边有LED灯板耐压要求的资料吗

网友B:
如果是LED灯管的话  是没有标准的
如果是LED灯具的话  就直接参照灯具的标准来做

灯具标准的细则现在已经换版了:
1.GB7000.10-1999 换成 GB7000.201-2008
2.GB7000.11-1999 换成 GB7000.202-2008
3.GB7000.12-1999 换成 GB7000.20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