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532做比较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15):
附图2A/2B的3脚/5脚电压比2脚/6脚电压低的时候1脚/7脚输出的是高电平,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它在工作非常不稳定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请大侠指导下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电路图都看不清参数,猜不出来哦

网友B:
电容C5、C6不能续流!

电容C5、C6右端,也就是D01、D02的阳极分别接一个电阻到地。或者,分别接一个二极管(比如1N4148)到地亦可。增加的二极管阳极接地,阴极接分别接D01、D02的阳极。

楼主:
3楼的方法试过了,结果是:二极管的负极的电压就比较明显,IC 2A的正反相输入端的比较电压稳定了,但是IC 2A在正相输入端的电压比反相输入的电压低时,它依然输出高电平,换过IC也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现在的结果是不管正相输入端的电压时高还是低,输出一直维持在高电平,点亮发光二极管。
检查过电路没有短路,参考点电位稳定、检测点点位有高低变化。

网友C:
为什么要用电容耦合(隔直)?应该直接耦合。
点个发光管用NE5532,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单电源供电的电路,如果没有电容隔离,那直流电就直接过来了,那就不是我要的结果了。至于用5532是因为物料公用问题。

网友D:
C6,C7不相当于运放直接输出到地了嘛.

网友E:
如果运放作为比较器,输出和输入关系错误。
请检查电源电压、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B:
增加R9、R10的电阻值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里增加R9、R10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具体增加多少可由试验确定。比如,R9原来的5.6k调整到10k试一试。R10原来2.2k可改为5.1k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调整R9、R10阻值,那参考点的电压就变了。目前的参考点刚好是达到我们的功能要求,而前面的电路信号幅度又增加不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要不,减少R3、R6。从120k减少到51k或更小?试试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感谢各位工工的大力支持。
谢谢!

网友F:
什么原因?望LZ给个结果。。。
15# xiaoxiong77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