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写按键控制数码管动态显示,能不能称作“任务调度”

楼主(2012-10-15):
以下是电路,我要的功能很简单,按键第按一次,数码管后两位显示加1,到100后回头,看这样写能不能称作“任务调度”,如果是,那么这种方式比较好处理,因为程序执行的间隔时间都是固定的,但对于有些交互式外设,如AD,DA,LCD,必须从对方读取数据,时间间隔是离散的,应该怎样安排任务? 以上请教!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shu=85,count;
bit flag;
sbit kb=P3^4;

void sumaguan()
{
        static uchar i=0;
        i++;
        P0=0XFF;
        P2=~(1<<(i-1));
        if(i<3)
                P0=0XC0;
        else if(i==3)
                P0=tab[shu/10];
        else if(i==4)
                {
                        P0=tab[shu%10];
                        i=0;
                }
}
void anjianchuli()
{
        static uchar zhuangtai=0;
        switch(zhuangtai)
                {
                        case 0:
                                {
                                        if(kb==0)
                                                zhuangtai++;
                                };break;
                        case 1:
                                {
                                        if(kb==0)
                                                zhuangtai++;
                                        else
                                                zhuangtai--;

                                };break;
                        case 2:
                                {
                                        if(kb==0)
                                                {
                                                        zhuangtai++;
                                                        shu++;
                                                        if(shu==100)
                                                                shu=0;
                                                }
                                        else
                                                        zhuangtai--;
                                };break;
                        case 3:
                                {
                                        if(kb==1)
                                                zhuangtai=0;
                                };break;
                }
        }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0E8;
    TL0 = 0x90;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sumaguan();
                }
                if(count>=3)
                {
                        anjianchuli();
                        count=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flag=1;
        count++;
    TH0 = 0x0E8;
    TL0 = 0x90;
}

网友A:
差不多吧

楼主:
差不多吧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如果是,那么这种方式比较好处理,因为程序执行的间隔时间都是固定的,但对于有些交互式外设,如AD,DA,LCD,I2C必须从对方读取数据,时间间隔是离散的,应该怎样安排任务? 以上请教!

网友A:
建议一个主循环10MS,如果程序没有执行到10MS,等待到10MS,开始下一循环,显示等任务在定时中断中完成,一个周期将所有任务检查处理一遍,当然有些任务可以几个循环才处理一次。。。

楼主:
建议一个主循环10MS,如果程序没有执行到10MS,等待到10MS,开始下一循环,显示等任务在定时中断中完成,一个周期将所有任务检查处理一遍,当然有些任务可以几个循环才处理一次。。。 ...
引用 网友A:

我很笨,能否来段简单代码,谢谢。

网友A:
void main(void)
{
    mcu_init();
    while(1)
    {
        task_a();
        if(++flag_x == 3){
            flag_x = 0;
            task_b();
        }
        if(++flag_y == 100){
            flag_y = 0;
            task_c();
        }
        ...

        while(!flag_10ms);
        flag_10ms = 0;
    }
}
void isr_t0(void) interrupt 1
{
    reload_t0(10MS);
    flag_10ms = 1;
}
void isr_other(void) interrupt x
{
    .....
}

楼主:
谢谢,我领会下。

楼主:
void main(void)
{
    mcu_init();
    while(1)
    {
        task_a();
        if(++flag_x == 3){
            flag_x = 0;
            task_b();
        }
        if(++flag_y == 100){
            flag_ ...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式的运行实质跟我的写法是一样的哦,主要针对有些任务运行时间超过定时器设定的时间间隔,这样可以保证每个任务都有机会运行到,但如果有的任务运行时间过长(比如我不用状态机处理按键,那就一定要等到按键抬起才能扫描数码管,结果又不好了。

网友B:
建议一个周期10MS或5MS用于按键扫描或其他定时处理,其余时间处理其他函数。不用一直等        while(!flag_10ms);
        flag_10ms = 0;

网友A:
“比如我不用状态机处理按键,那就一定要等到按键抬起才能扫描数码管,结果又不好了。”

一定要禁止死等程序

网友A:
“主要针对有些任务运行时间超过定时器设定的时间间隔”

这样的任务一定要分时间片运行

网友C:
貌似很高级的方法。
其实是比较笨的方法,肯定是操作系统之类的书看多了。

最基本的教材里的例子其实最实用:
定时器定时中断,每来一次中断,显示一个数码管。
主程序里只要对需要显示 的内容赋值就可以了。

楼主:
貌似很高级的方法。
其实是比较笨的方法,肯定是操作系统之类的书看多了。

最基本的教材里的例子其实最实用:
定时器定时中断,每来一次中断,显示一个数码管。
主程序里只要对需要显示 的内容赋值就可以了。 ...
引用 网友C:

可能对这个任务来说的确是这样,这里我只想请教一种方法,一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