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的RC6算法的研究

楼主(2012-10-15):
引 言

    RC6是作为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的候选算法提交给NIST(美国国家标准局)的一种新的分组密码。它是在RC5的基础上设计的,以更好地符合AES的要求,且提高了安全性,增强了性能。根据AES的要求,一个分组密码必须处理128位输入/输出数据。尽管RC5是一个非常快的分组密码,但它处理128位分组块时用了2个64位工作寄存器;而AES目前在讲究效率和简洁方面不支持64位操作,于是RC6修正这个错误,使用4个32位寄存器而不是2个64位寄存器,以更好地实现加解密。利用FPGA来实现RC6算法,可以提高运算速度。芯片设计为RC6算法处理器,辅助计算机处理器完成加解密操作,可以方便地实现对加解密的分析和研究。因此,此芯片可以作为协处理器来看待。

1 RC6算法
1.1 RC6算法概述

    RC6秉承了RC5设计简单、广泛使用数据相关的循环移位思想,同时增强了抵抗攻击的能力,改进了RC5中循环移位的位数不依赖于寄存器中所有位的不足。RC6新的特色是输入的明文由原先2个区块扩展为4个,另外在运算方面则是使用了整数乘法,而整数乘法的使用则在每一个运算回合中增加了扩散(diffusion)的行为,并且使得即使很少的回合数也有很高的安全性。同时,RC6中所用的操作可以在大部分处理器上高效率地实现,提高了加密速度。RC6是一种安全、架构完整而且简单的区块加密法。它提供了较好的测试结果和参数方面相当大的弹性。RC6可以抵抗所有已知的攻击,能够提供AES所要求的安全性,可以说是近几年来相当优秀的一种加密法。

    RC6不再使用2个64位工作寄存器,而是用4个32位寄存器。这就使得在每次循环中要进行2次循环移位操作,让更多的数据位来决定循环次数。RC6把明文分别存在4个区块A、B、C、D,刚开始分别包含明文的初始值,加密运算后则为4个密文的输出值。

1.2 RC6的工作原理
    RC6是参数变量的分组算法,实际上是由3个参数确定的一个加密算法族。一个特定的RC6可以表示为RC6一w/r/b,3个参数w、r和b分别为字长、循环次数和密钥长度。AES中,w=32,r=20。本设计中,密钥长度b为128位(16字节)。RC6用4个w位的寄存器A、B、C、D来存放输入的明文和输出的密文。明文和密文的第一个字节存放在A的最低字节,经过加解密后,得到的明文和密文的最后一个字节存放在D的最高字节。

1.2.1 RC6一w/r/b基本运算

    基本运算共有如下6种:①模2w加算运算,表示为“+”;②模2w减法运算,表示为“一”;③逐位异或运算,表示为“⊕”;④循环左移,字a循环左移b位表示为“a<<<b”;⑤循环右移,字a循环右移b位表示为“a>>>b”;⑥模2w乘法,表示为“×”。

1.2.2 RC6一w/r/b加密算法

输入:明文存放在4个w位输入寄存器A、B、C、D

式中:e一2.782 818 284 59…(自然对数)

    φ=1.618 033 988 749…(黄金分割)

    当w分别为16、32、64时,常数Pw、Qw分别如表1所列。在本设计中,w=16,输入为128位的主密钥,得到的是44个32位子密钥。

2 RC6加解密算法协处理器设计
2.1 RC6协处理器的顶层结构设计

    RC6协处理器包含以下3个模块:加解密模块,加解密函数模块和ROM模块。顶层结构如图1所示。

    加解密模块:包括输入和输出、加/解密选择、状态机,以及函数调用声明和ROM调用取址。用于输入128位明文或密文,并且利用一个状态机定义程序顺序执行和保证循环控制,实现对ROM的44个子密钥读取,以及将数据输入函数中进行处理。由于输入ROM的地址是在一个时钟控制下,子密钥数据的输出有一定的延时,所以利用一个控制变量cnt实现地址提前一个时钟左右输入ROM,ROM接收到后输出子密钥,使在进行数据加解密处理时,已经有准备好的子密钥调用。

    加解密函数模块:利用work用户自定义函数库,定义算法中用到的函数。其中包括5个函数,分别是:rfunct、afunct、cfunct、lshift、rshift。顶层文件循环调用此函数21次,进行加解密运算。

    ROM模块:先在QuartusII里面将预定义的子密钥输入rc6keyrom.mif文件中,调用QuartusII的MegaWizardPlug—In Manager,自动生成ROM,供顶层文件调用。需要提前利用QuartusII建立一个.mif文件,将子密钥的数据输入。

2.2 RC6协处理器的顶层原理图
    如图2所示,基于FPGA的RC6算法协处理器分3个模块:顶层模块、RC6加解密函数模块和ROM模块。共有260个I/0口,包括131输入端口和129个输出端口。

2.3 各模块的功能及实现
2.3.1 ROM模块
    图3为QuartusII自动生成的ROM模块。ROM取址需要由加解密模块提供地址输入,然后输出子密钥。输入地址为address[4..0],输出为q[63..0]两个子密钥一起输出到主程序中进行。

    ROM模块在输入地址和得到子密钥数据之间,有一定的延时,从地址“00”输入,开始读取到输出子密钥总时间约一个时钟周期左右。所以在主函数调用ROM时,需提前1~2个时钟输入地址。

    由以上5个函数和加解密控制信号,可以实现此算法的一次计算。主函数将需要进行计算的128位数据da—tain、2个子密钥keyl和key2,以及加解密控制信号输入到rfunct函数里;函数rfunct将其分配到a、b、c、d四个寄存器,计算b=(b+b+1)×b和d=(d+d+1)×d;然后调用左移函数计算templ=b<<<5和temp2=d<<<5,调用afunct和cfunct计算a和c,再重组a、b、c、d为dataout,结束运算后输出dataout。

2.3.3 加解密控制模块
    如图4所示,RC6加解密端口定义为:
    输入端口

     reset:复位信号,高电平有效。
    clk:工作时钟。

    zset:加解密选择信号,高电平为加密操作,反之则为解密操作。
    keyin[63..O]:从ROM输入的子密钥输入。

    datain[127..O]:待加解密数据的输入端。

    输出端口
    flag:加解密结束信号,高电平有效。

    keyad出[4..O]:向ROM输入5位的地址信号。

    dataout[127..O]:RC6加解密模块输出的128位加解密后的数据。

    模块功能

    从ROM模块中,接收包含2个子密钥的数据keyin,并在前32位和后32位分别为一个32位子密钥,根据zset信号对密钥和数据进行加解密操作。

    在主程序中利用一个状态机来实现加解密运算:第1个状态进行数据的初步处理,将128位数据分成4个32位数据保存在a、b、c、d这4个寄存器中;第2个状态进行数据的初步运算,将结果保存在128位寄存器data中;第3个状态和第4个状态控制循环运算与ROM进行20次交互,一边接收ROM子密钥数据,一边对data进行运算,最后一个状态,接收最后2个密钥,进行最后的加解密运算,得到新的a、b、c、d,重新组合成加/解密后的数据,将其
输出。

2.3.4 加解密顶层模块
    RC6加解密算法的顶层模块包括了加解密控制模块和ROM模块。输入/输出信号描述如下:

    输入信号
    reset:复位信号,高电平有效。

    clk:工作时钟。

    zset:加解密选择信号,高电平加密操作,反之则为解密操作。

    datain[l27..0]:待加/解密数据的输入端。

    输出信号
    flag:加解密结束信号,高电平有效。

    dataout[l27..0]:128位加解密后得到的数据。

    此加解密模块需要260个I/0端口,如果加入串口通信,可将128位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分别利用l位的输入端口和1位的输出端口来实现数据传输,非常方便。

2.4 仿真结果分析
    图5为RC6加解密算法的功能仿真图,输入和输出是128位。当输入明文为128位全零数据时,得到的加密结果是36A5C38F78F781564EDF29C11EA44898,解密结果是全零。另外,还测试了其他的一些数据,根据官方公布的标准,此加解密模块功能正确。

    在进行仿真时,RC6加解密模块工作时钟周期为100ns,频率为10 MHz。从reset低电平开始后的第一个时钟上升沿(0.45μs),至加解密运算结束并输出结束信号flag(上升沿,8.958 376μs),总共耗时约为8.5μs。

图5  RC6加解密算**能仿真图

结 语

    本文基于FPGA技术,实现了RC6算法。整个设计包括加解密函数模块、加解密控制模块、ROM模块、UART模块、输入/输出控制模块等,通过软件的仿真,并将程序下载到FPGA芯片进行硬件调试,验证了设计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网友A:
呵呵,如果能把图贴全了,就好了,多谢分享

网友B:
;P要是有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