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LPF当DA用问题

楼主(2012-10-15):
第一次搞这东西,需要的转换速度不是很高,不知道用个什么样的滤波器效果会比较好呢?请大神指教啊!

网友A:
看输出端的纹波需求了,不管啥滤波器,谐波直接跟阶数有关,阶数越多效果越好

网友A:
有些应用场合,直接用三极管驱动一下PWM信号,出来后并一个电容就可以做输出了。

网友B:
二阶ok,可以先仿真下,看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C:
这个,基本的RC滤波就算可以了,做成简单的DA,要是驱动个亮度之类的误差要求不高的,就足以

网友D:
截至频率与PWM的基频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如何根据PWM频率来确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PWM的付里叶展开就是直流加上基波和谐波。
只要能最大限度的衰减基波,其谐波分量自然也衰减了。二阶低通以PWM的1/10以下频率作为截止频率就行

网友F:
首先看设计的时候对DA的要求,噪声,响应速度都要考虑。
高阶低通会有很好的直流表现,但是响应慢,如果你拿这个方案当直流偏执来用,要看对哪个特性要求更高。

网友G:
建议多个一介RC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