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的一个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双面板,用的是C8051F020,电源是通过变压器次级线圈整流后进入7812在通过2596得到5V,再通过1117得到3.3V供电。PCB上低电压部分顶层和底层都覆铜了。运行过程中,当外部交流电机启停的时候,会出现单片机复位的现象。现在我用一空的PCB板,上面无任何元器件,也没有接市电。然后直接用示波器测量GND和3.3V这两个点。旁边用一600W的**钻模拟电机启停,示波器上可以观察到2Vpp的干扰信号,频率大概是几百KHZ,这种问题该如何着手解决呢?打标记的地方是两个测量点。

网友A(2012-10-18):
硬件电路设计有问题原理图、版图等

网友B:
7812 好象是多余的。。。

这问题只能从原理图和板图入手。。

网友C:
楼主最好把电源部分原理图帖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