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验证简介

楼主(2012-10-15):
第一编  验证的重要性
  验证,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仿真、时序分析、上板调试等手段检验设计正确性的过程,在FPGA/IC开发流程中,验证主要包括功能验证和时序验证两个部分。为了了解验证的重要性,我们先来回顾一下FPGA开发的整个流程。FPGA开发流程和IC的开发流程相似,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设计输入,利用HDL输入工具、原理图输入工具或状态机输入工具等把所要设计的电路描述出来;
  2)功能验证,也就是前仿真,利用Modelsim、VCS等仿真工具对设计进行仿真,检验设计的功能是否正确;常用的仿真工具有Model Tech公司的ModelSim,Synopsys公司的VCS,Cadence公司的NC-Verilog和NC-VHDL,Aldec公司的Active HDL VHDL/Verilog HDL等。仿真过程能及时发现设计中的错误,加快了设计进度,提高了设计的可靠性。
  3)综合,综合优化是把HDL语言翻译成最基本的与或非门的连接关系(网表),并根据要求(约束条件)优化所生成的门级逻辑连接,输出edf和edn等文件,导给CPLD/FPGA厂家的软件进行实现和布局布线。常用的专业综合优化工具有Synplicity公司的synplify
/Synplify Pro、Amplify等综合工具,Synopsys公司的FPGA Compiler II综合工具(Synopsys公司将停止发展FPGA Express软件,而转到FPGA Compiler II平台),Exemplar Logic公司出品的LeonardoSpectrum等综合工具。另外FPGA/CPLD厂商的集成开发环境也带有一些综合工具,如Xilinx ISE中的XST等。
  4)布局布线,综合的结果只是通用的门级网表,只是一些门与或非的逻辑关系,与芯片实际的配置情况还有差距。此时应该使用FPGA/CPLD厂商提供的实现与布局布线工具,根据所选芯片的型号,进行芯片内部功能单元的实际连接与映射。这种实现与布局布线工具一般要选用所选器件的生产商开发的工具,因为只有生产者最了解器件内部的结构,如在ISE的集成环境中完成实现与布局布线的工具是Flow Engine。
  5)时序验证,其目的是保证设计满足时序要求,即setup/hold time符合要求,以便数据能被正确的采样。时序验证的主要方法包括STA(Static Timing Analysis)和后仿真。在后仿真中将布局布线的时延反标到设计中去,使仿真既包含门延时,又包含线延时信息。这种后仿真是最准确的仿真,能较好地反映芯片的实际工作情况。仿真工具与综合前仿真工具相同。
  6)生成并下载BIT或PROM文件,进行板级调试。
  在以上几个主要开发步骤当中,属于验证的有功能仿真和时序验证两个步骤,由于前仿真和后仿真涉及验证环境的建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在STA中对时序报告进行分析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因此验证在整个设计流程中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在复杂的FPGA/IC设计中,验证所占的时间估计在60%~70%之间。相比较而言,FPGA设计流程的其他环节由于需要人为干预的东西比较少,例如综合、布局布线等流程,基本所有的工作都由工具完成,设置好工具的参数之后,结果很快就可以出来,因此所花的时间精力要比验证少的多。
  一般而言,在验证的几个内容中功能验证最受重视,研究讨论得最多,特别是现在FPGA/IC设计都朝向SOC(System On Chip,片上系统)的方向发展,设计的复杂都大大提高,如何保证这些复杂系统的功能是正确的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功能验证对所有功能进行充分的验证,尽早地暴露问题,保证所有功能完全正确,满足设计的需要。任何潜在的问题都会给后续工作作带来难以极大的困难,而且由于问题发现得越迟,付出的代价也越大,这个代价是几何级数增长的。这里将以功能验证为主说明验证方法、工具、验证环境的建立。

  做功能验证时,需要建立验证环境,以便对设计(DUT/DUV,Design Under Test/ Verification)施加特定的输入,然后对DUT的输出进行检查,确实其是否正确。在实际验证工作中,一般采用由TESTBENCH 和DUT(design under test)组成的Verification体系,如图1所示。

  这是验证系统普遍适用的模型,Testbench为DUT提供输入,然后监视输出,从而判断DUT工作是否正确。注意到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验证工作的难度在于确定应该输入何种激励,相应的正确的输出应该是怎样的。下一篇我们看个具体的例子。
第二篇  分析一个testbench
很多FPGA/IC开发工具都提供设计例子,方便使用者学习和练习,例如,Xilinx ISE提供了很多设计实例,放在ISE5.X的安装目录下的ISEexamples目录下,例如CDMA匹配滤波器、Johnson计数器、PN码发生器、频率计等,这些例子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写的,我们可以学到编程思想、代码风格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些东西可能从学校老师或一般书籍都学习不到。如果你用的不是Xilinx的FPGA,也就是说不使用ISE,那也没关系,HDL代码和testbench的设计思想和方法是一样的,你照样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下面以其中一个例子――同步FIFO为例,分析一下我们的第一个testbench,设计的源代码可以在ISEexamples目录下找到,Xilinx还提供了Application Note详细介绍了该FIFO的细节,下载的网址是http://www.xilinx.com/xapp/xapp131.pdf
1.511x8同步FIFO功能简介
为了对这个511x8同步FIFO进行功能验证,首先要清楚它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知道需要验证什么功能,以及如何进行验证,图1为该同步FIFO的原理框图。

与异步FIFO相比,同步FIFO的读、写时钟是同一个时钟,简化了FIFO的设计,Empty和Full标志的产生也比较容易,同步FIFO内部使用二进制计数器记录读地址和写地址。在异步FIFO中,由于读写使用不同的时钟,也就是说设计存在两个时钟域,为了减少出现亚稳态时产生的错误,记录读写地址的计数器要使用格雷码,Empty和Full标志的产生也比较复杂。511x8同步FIFO(以下简称FIFO)的工作时序如图2所示。
读FIFO数据时,首先read_allow信号置高,时钟上升沿到来时read_addr地址处的数据将出现在read_data处,同时read_addr加1。让read_allow信号持续为高可以完成burst read操作。如果读出的数据是FIFO的最后一个数据,那么读操作完成后Empty信号变高。Empty信号为高时读出来的数据是无效的。
写FIFO数据时,首先write_allow信号置高,同时准备好输入数据write_data,时钟上升沿到来时,数据将写入write_addr所指向的地址中,同时write_addr加1。让write_allow信号持续为高可以完成burst write操作。如果某一个时钟上升沿时写入第511个数,那么下一个时钟沿到来的时候Full信号变高,表示FIFO已经写满。
我们再详细分析FIFO的工作时序图。在图2中,开始时FIFO的读写指针均为0,Empty为高表示FIFO处于空的状态,然后write_allow置高,时钟上升沿到来时写入第一个数据,Empty变低;一个CLK之后,read_allow置高,时钟上升沿到来时,读出数据,由于是最后一个数据,所以Empty信号又变为有效(高电平)。在时序图的右半部分,写入509个数据之后,再写入两个数据,Full信号变为有效,表示FIFO为满。
这个FIFO还有一个名为fifo_count_out的输出,从4’b0000~4’b1111,分别表示FIFO满的程度从不足1/16到15/16,为某些应用提供方便。
2.验证
清楚FIFO的功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验证工作了。验证工作的第一步是整理出FIFO需要验证的功能点,这些功能点一般直接来源于FIFO应该具有的功能,或者来源于它的使用方法。FIFO需要验证的功能点包括:
1)FIFO复位后,read_addr和write_addr为0,Full为0,Empty为1。
2)读FIFO数据时,read_allow信号必须置高,时钟上升沿到来时read_addr地址处的数据将出现在read_data处,同时read_addr加1。
3)读出FIFO的最后一个数据后,Empty信号变高。
4)写FIFO数据时,write_allow信号必须置高,时钟上升沿到来时,输入数据write_data将写入write_addr所指向的地址中,同时write_addr加1。
5)如果某一个时钟上升沿时写入第511个数,那么下一个时钟沿到来的时候Full信号变高,表示FIFO已经写满。
6)fifo_count_out端能正确的指示FIFO满的程度。
分析Xilinx提供的testbench可以为我们编写自己的testbench提供很好的参考。FIFO的RTL代码和testbench代码放在ISEexamples/fifo_ver_131和fifo_vhd_131下。以verilog代码为例,fifo_ver_131中包括了两个testbench文件,一个是功能仿真testbench文件fifoctlr_cc_tb.tf,另一个是时序仿真(后仿真)testbench文件fifoctlr_cc_tb_timing.tf,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功能仿真文件,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以下(下一帖)为注释过的功能仿真testbench。大家看testbench的代码时,对照FIFO需要验证的功能点,检查是不是所有功能点都经过了验证。
FIFO的testbench主要包括初始化、验证initial块、读写task等内容,初始化部分主要完成复位信号、CLK信号等的初始化工作,读写task把读写、delay等操作模块化,方便使用。这里主要介绍一下验证initial块,也可以说是验证的主程序,如下所示。
initial begin
   delay;           //保证验证环境正确复位
   writeburst128;   //写入512个数,Full信号应该在写入511个数后变高
   writeburst128;
   writeburst128;
   writeburst128;
   read_enable = 1; //读出一个数,Full信号应该变低
   writeburst128;   //同时读写,检查FIFO操作是否正确
   read_enable = 0; //读操作结束
   endwriteburst;   //写操作结束
   delay;
   readburst128;    //连续读512次,Empty信号应在读出511个数后变高
   readburst128;
   readburst128;
   readburst128;
   endreadburst;
end
这段程序首先延迟5个时钟周期,等初始化完成之后再开始验证工作。验证时,首先写入512个数,使用波形观察器可以检查写入的过程是否正确,以及Full信号在写入511个数后是否变高;然后read_enable = 1,读出一个数,Full信号应该变低,这样写操作和Full信号的验证就基本完成了;程序接着也启动了写操作,由于此时read_enable仍然为高,即读写同时进行,这是对实际情况的模拟,可以对FIFO的功能进行更严格的验证;最后,连续读FIFO 512次,用波形观察器检查读操作是否正确,Empty信号是否在读出511个数后变高,如果这些操作都是正确的,那么FIFO的功能就基本正确了。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以上的程序是不可综合的,因为不是RTL级描述,而是行为级描述(Behavioral Description)。行为级描述的特点是直接描述对象的功能,具有比较高的抽象层次,开发、运行速度都比RTL代码要会,因此testbench都是用行为级描述写的。关于行为级描述的特点、写法以后将有专门的章节论述。
这个testbench的特点是,输入激励由testbench产生,输出响应的检查人工完成,这样的testbench编写相对容易,可以加快开发速度,作为开发人员自己验证是非常好的选择。有些testbench能完成输入激励和输出检查,不用观察波形也能完成验证工作,这样的testbench具有更高的自动化程度,使用方便,可重复性好,当设计比较复杂而且团队中有专门的验证工程师时,一般会有验证工程师建立一套这样的testbench,用于验证开发工程师的RTL级代码,如果发现问题,开发工程师修改后在testbench再运行一次所花的时间非常少,开发复杂项目时这样做可以比用波形观察器节省很多时间。
3.总结
验证一般要通过写testbench实现,从《FPGA验证》第一篇我们知道,testbench要完成向DUT施加激励和检查DUT相应是否正确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非常清楚待验证模块(DUT)的功能,这样才知道需要验证什么、如何施加激励和如何检查响应是否正确。写testbench时, 首先要列出需要验证的功能,让后再编写testbench,这样可以做到有的放矢,避免遗漏。

思考:
1.Testbench中有“write_enable = #2  1”一行代码,为什么要2ns的延迟?

第三篇 验证工具介绍
  我们做FPGA/IC开发会用到很多工具,包括代码输入、仿真、综合、布局布线、时序分析等各种各样工具,熟悉这些工具是成功完成设计的关键,因为我们的设计思想需要通过这些工具来实现,只有清楚的知道工具的用法、如何设置参数、如果检查工具的输出结果,才能使设计者的想法变为显示,对验证来说也是如此。
  验证的工具很多,有些是验证必不可少的,例如仿真器,有些工具可以代替人完成最繁琐的工作,并能提高功能验证的可信度,例如linting和代码覆盖率工具。这里我们介绍常用验证工具的特点和用途,以便为工具的使用提供参考。
1)代码检查工具
常用的代码检查工具有nlint等,nlint根据设计的RTL描述代码结构做静态分析,推断描述代码存在的逻辑错误,但无法决定描述代码是否能够现实设计要求的功能。代码检查工具可用于强制代码遵从编写规范,由于代码检查工具工具是静态验证工具,因此运行速度快,可以节省时间。由于Verilog不是强类型语言,使用代码检查工具非常必要,可以检测race conditions 及数据宽度不匹配,可保证Verilog正确描述数据处理过程,避免造成数据的弃位及增位现象,这种错误通过仿真并不一定发现。因为verilog 语言的特点, 对Verilog描述的设计,Linting tool是一种有益的验证工具。因为VHDL 语言的特点,对VHDL使用Linting tool的作用不如对Verilog语言那么明显,但Linting tool还是能发现一些潜在的问题。
2)仿真器
仿真器是常用的验证工具,它通过忽略及简化设计的物理特性,对设计的实现进行模拟。仿真器通过执行RTL级的设计描述,模拟设计的物理实现,它无法确定设计真实的物理实现与设计描述之间的区别。仿真的结果取决于设计描述是否准确反映了设计的物理实现。仿真器不是一个静态工具,需要编写激励和检查输出响应。激励由模拟设计工作环境的testbench 产生,响应为仿真的输出,由设计者确定输出的有效性。
仿真器的类型分为3种类型,Event-driven Simulator(事件驱动仿真器)、Cycle-Based Simulator(基于周期的仿真器)、Co-Simulator(联合仿真器),分别介绍如下:
1.Event-driven Simulator
事件驱动仿真器是最常用的仿真器,例如modelsim/VCS等都是事件驱动仿真器,它将信号的变化定义为一个事件,该事件驱动仿真执行,事件驱动仿真器能准确地模拟设计的时序特征,可模拟异步设计。
2.Cycle-based simulator
Cycle-based simulator仿真器的特点是忽略设计的时序,假定所有flip_flop的setup和hold时间都满足要求,在一个时钟周期,信号仅更新一次,从而信号必须与时钟同步。仿真速度比事件驱动仿真器高。基于周期的仿真器的工作过程步骤是,首先编译电路,将组合逻辑压缩成单独的表达式,根据该表达式可确定flop的输入,然后执行仿真,遇到时钟的有效沿, flip_flop 的值被更新。基于周期的仿真器的缺点是不能仿真异步电路,不能进行验证设计的时序。
3.Co-Simulators
联合仿真器对同一设计各个部分,分别用不同的仿真器仿真,如即含有同步设计又含有异步设计的电路,可用Event-driven Simulator对异步设计仿真,用Cycle-based Simulator对异步设计仿真。联合仿真器中各个Simulator 的操作是locked-step的,类似于电路的pipeline 操作。其缺点是由于不同仿真器之间需要同步和相互通讯,Co-Simulators的仿真速度受到最慢Simulator的限制,因而影响仿真器的性能,而且在各仿真器传送的信息会产生多义性。
4.Hardware modeler
硬件模拟器创建一个物理芯片的逻辑模型,向仿真器提供该芯片的行为信息,芯片和仿真器的通信过是首先将物理芯片插入硬件仿真器,然后格式化来自仿真器的数据,作为该芯片的输入,最后将该芯片输出的数据,包含时序信息,送往仿真器。硬件模拟器可以提供很高的仿真速度,但是设备价格高昂。需要注意的是,硬件模拟器做的仍然是功能仿真,而不是时序仿真,因为芯片是降频运行的。
3)波形观察器
仿真调试的过程中波形观察器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它能提供信号状态和变化的详细信息,但是波形观察器不能用来判断一个设计是否通过验证,因为波形是不可重复的且无法用于递归仿真。
波形观察器的优点是可以观察仿真的整个过程,有利于设计及testbench 的诊断,缺点是由于要输出波形,影响了仿真的速度,因此应尽可能限制在波形图中显示的信号数量及时间长度。波形观察器的另一个作用是波形比较,主要用于redesign,保证设计具有cycle-accurate的后向兼容性。在波形比较中,不能仅看表象,需仔细分析,确认波形之间存在的差别是有意义的。例如,有时我们仅关心波形transitions之间的相对位置,而不关心它的绝对位置。
以上是比较常用的验证工具,另外可能用到的验证工具有:形式验证工具、静态时序分析工具以及Vera、SpecmanE、SystemC等高级语言验证工具,这些工具在复杂的IC/FPGA设计中用得比较多。

网友A(2013-01-06):
楼主只是说了第一篇 什么时候出下一篇呀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共享资料   很不错   谢谢了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这篇**仔细看了一下   讲的是最基本的知识点  呵呵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