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参数,z参数,g参数,t型,π型,我的妈啊

楼主(2012-10-15):
每本模电书机会都涉及到,一堆一堆的公式,有毛用啊?

我想大家谁会去计算呢,一般都是调试或仿真,除了使读者更加了解晶体管工作原理我

想不到那里面的一堆公式实际中还有什么用

网友A:
当你要想晋级写论文时就要祭起这些毛神用来唬评委了,哈哈

网友B:
基本没用,
除了显得比较 专业点

楼主:
呵呵,2楼所言不错

网友C:
高频的还有S参数

楼主:
楼上所言的是拉普拉斯吧,那个的确很重要,研究频响很实用,不能和我楼主位提到的相比,

网友D:
如果做简单电路,当然是没用的。。。。
所以,很多人对较深入的问题不得要领,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复杂问题你用到了??举个例子啊,书上的计算普遍参数什么的都给出来了,不知道实际中你怎么弄的?

网友E:
不同场合所使用的“描述”而已,可相互转换。

这都是些基础,如同你所使用的语言。就算是个哑吧也有自己的哑语。若啥都不会,转行吧(或许一样会碰壁)。当然,若仅愿意做个小工者另当别论。

网友F:
没用?开玩笑吧!
这些公式可是强大的理论基础!
没有这些根本不可能深入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加了这个部分,反而使初学者产生反感,这些不是基础,你问问毕业的人还有几个记得,虚短虚断算是个基础,毕业的学生都会,但是这个我觉得刚毕业没几个会得,而且还增加了对模电的排斥,你说是不

网友E:
“反感”就别干这行了,活着就该尽量的找些乐子。当然,社会是否会给予你“乐子”,那又是另当别论了。

网友:
我记得坛子里有人说过。

电工有三类;

第一类:就是不善于计算,通过自己试实践,然后得出具体的参数。这就叫经验,被称为工程派。
第二类:非常善于计算,各种理**式一堆,但往往算出来的参数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因为他们缺乏经验。被称为学院派。
第三类:就是二者的合体。先理论,在实践。然后在回到理论。这类人才是正途!

我记得是谁说过这个,但是我忘了,不好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活在就为了尽量找乐子??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讲的真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时候是必须要从这些分析入手的。
就象高数,很多人觉得高数跟硬件没啥关系,最少,很多人做简单硬件是用不上高数,但是,你能说,高数对硬件就没有用么?

再比如,你可能说那些分析滤波器的推导公式有毛用,直接用几条设计公式就可以了。

再另外,身边一些做得很好的电子工程师,有的就是初中或高中毕业,是不是他们就觉得读大学没有用了?

网友D:
另外再罗嗦几句,别小看三极管,要用好,还有很多道道的。
举个例子,10多年前开始带一些小年轻,曾经告诉他们,降低成本,可以用三极管做开关,一定条件下比较理想,压降可以到10mV以内。。。年轻人马上反驳:不可能,三极管饱和都是0.5V的,二极管是0.6V以上才能导通。我告诉他们:二极管,比如1N4148,在10uA导通电流时也是0.6V么?居然回答是。

我做过多年的消费品,这个对三极管的运用要求巧妙。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挺好,不罗嗦,还得向你学习呢!!

不过我想看一个实际用到的例子,您明白么?比如一个简单的交流信号放大,你用的了h参数计算了么?还是边调边看波形或者仿真呢??看看书中的计算,rbe给你了,B给你了,电容理想,偏置电阻忽略了。其实楼上的几位说的都挺好,我不是说不重要,只是想问实际应用中你有用到么??他的重要性那是毋庸置疑的!!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吧,学习了

网友H:
h参数,z参数,g参数,t型,π型,我的妈啊的, 都, 工作原理, 晶体管

爷爷奶奶辈都是从这些学起。具体使用时只留下h,其它的还给老师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D:

楼住请你你举个例子,
而且你这回复没啥逻辑性,不像是做技术的朋友啊

网友I:
芯片级设计的我没接触过,但是估计也没啥神秘的,因为大家都是在一定的抽象层上工作而已。
我接触过的板级设计(UP TO 4GHz),无论是模拟还是射频。确实没有用到过z h S参数这些推导,当然原理还是需要理解的,我接触到的高频器件,像高频PA,或者高频电容电感,原厂都会给出EDA格式的参数,可以直接导入到电脑中计算需要的结果。
有电脑不用,非要培养手算能力,增加错误率,要么是显摆,要么是2B。

楼主是怀疑具体公式推倒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如果已经理解了器件的原理和变化趋势,这些具体公式在实际应用中确实没有啥作用,电脑里都有现成的,没有必要从轮子做起。
楼主没有否认基础的重要性,动不动就说“如果做简单电路,当然是没用的。。。。所以,很多人对较深入的问题不得要领,就是这个原因。。。。”的人,我和楼主一起求求你举个深层次的例子,来证明一下你自己是负责任的,不是装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