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3 adc

楼主(2012-10-15):
adc的采集,程序代码如下图所示。采集了50次数据。但是发现波动比较大。是不是本来这个芯片的精度就是这么高?还是有的地方做的不合适,还有改进的地方?请高手指点。此数据是在仿真器供电的情况下测的。

#include<SH79F08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adc[50];
void main()
{
        uint  i,adc_data;
  uchar abc;

  adc_data=0;
     abc=0;
        ADCON        =        0x80;
        ADT          =        0xeF;
          ADCH         =  0x01;

        for(i=0;i<250;i++);
    while(1)
    {

          ADCON       |=  0x01;
          while(ADCON&0x01);
    adc=(ADDH<<2)+ADDL;
          i++;
    if(i>50)i=0;

网友A:
采集了50次数据。但是发现波动比较大。很有可能是信号里的噪声的问题.
再从楼主的数据中看, 也是局部的振铃信号, 非常可能是属于噪声的因素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如果是噪声的因素,我又何处入手能进行改进呢???

网友B:
原来楼上说得对了,真的是这样。

网友C:
用去最大最小平均值滤波试一下

网友D:
需要芯片的可以找我 QQ:754109192  同时有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