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4.2v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2-10-15):
stm32最高电压是4V,超过该电压可能会损坏
想用锂电池供电,但是锂电的电压最高可能到4.2V,超过了stm32的电压
怎么办?
是否可以在锂电池后面串一个二极管,然后接到stm32的电源接口上?

网友A:
很简单的,搞个DCDC就OK了,不妨一试

楼主:
没地方放dcdc

网友B:
我觉得串个1N4001 就差不多了。

网友B:
串二极管要注意的是,STM32是否会进入耗电很低的模式,比如STOP或者STANDBY模式。

网友C:
能放二极管就能放一个三极管吧
用LDO的SOT-23封装
如功耗不大,推荐XC6206(封装有SOT-23的)
若功耗稍高,推荐S-1170(封装稍大,SOT-89-5的)

网友D:
加个LDO比较实在,不过功耗会上来

网友E:
低压差的LDO,考虑最高电压时的功耗,选择合适的芯片,锂电池标称3.6/3.7V

楼主:
我决定了,串个1N4148,估算了一下,极限情况下,stop模式的mcu加上其它一共的电流,能够保证压降至少在0.4V以上,满足电压要求,可以一试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上,希望楼主尽快解决,分享解决办法

楼主:
放弃该方案
因为有功率器件,在功率器件开启时,电池和连接器由于内阻,导致电源电压波动,为了避免潜在的风险,还是用了1个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