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谐振时,回路的电抗之和等于零

楼主(2012-10-15):
为什么谐振时,回路的电抗之和等于零

如图

书里就说 , 令XL+XC=0 , 回路并联谐振 ,

不是都说并联谐振的时候,电抗都相当于无穷大吗? , 那怎么就相加之和为0了呢?

按XL+XC=0 来求等效电抗的话 , XL=-XC , XL//XC = -(XL*XC)/(XL-XC) = -oo
咋求出-oo了呢 , 负无穷什么意义? ,

除非这时的XC稍大于XL, 这样才会是+oo呀
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不能再以实数考虑了。
这是复阻抗。
XL=a*jw
XC=-a*jw
XL*XC=-*(-1)*w*w/0=+无穷大。
再说-无穷大应该也有意义,就是幅度无穷大,相位差180度。

网友B:
书本上全说了哇

楼主:
3# xuxikfg 能直接说说书本上说了什么吗?
或者告诉我是什么书 谢谢

网友C:
为什么谐振时,回路的电抗之和等于零?因为谐振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网友D:
LZ,你大脑短路了。
串联的阻抗是加的关系。
LC并联不能加,并联的阻抗公式你懂吗?
Z=Z1*Z2/(Z1+Z2)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因为定义就是这样的啊。比如1+1=2,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