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310单片机的晶振问题

楼主(2012-10-15):
TI 给提供的一个原理图在5310单片机的XT2OUT、XT2IN处接了32.768kHz 的低频晶振,我实际测试时,发现该处的32.768KHz晶振根本起振不了,换成高频晶振就可起振了,而将该32.768KHz的晶振放在XIN、XOUT处,也是可以正常起振的,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个我也没见过啊,等待高手啊,帮顶

网友B:
XT2CLK: Optional high-frequency oscillator that can be used with standard crystals, resonators, orexternal clock sources in the 4 MHz to 32 MHz range.

网友C:
XT2为接高频晶振的吧,该处你接32.768KHz的晶振应该是振不起来的吧,

网友C:
楼主可以先在XT2处32.768KHz的晶振两端各接15pF的电容接地调试下的,看下可不可以振起来的,若还是不行,该处就只能按照手册的要求接高频晶振了再试试的就知道了啊

网友D:
软件管教第二功能先开一下试试,猜测,呵呵

楼主:
这个就接下高频晶振的试试看了,应该是可以起振的

楼主:
XT2接低频晶振应该还是没在人家资料要求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就不可以起振的

网友E:
XT2接高速晶振的..32.768KHZ的应该接在XIN吧,,你接在XT2也没什么意义啊..还会弄出麻烦..

网友F:
恩 楼上说的不错  会越来越麻烦

楼主(2012-11-16):
恩,也是这些问题的啊 ,好了,我结贴了,感谢各位的帮忙解答啊

网友G(2014-10-16):
您好,我用MSP430f6xx单片机,XT1接32768Hz晶振不起振。XT2晶振可以起振。XT1没有外接电容,只有程序配置了一下,请问您当时怎么让他起振的?
void Init_Clk()
{ unsigned int i;
  P7SEL |=0x0f;
    UCSCTL6 &= ~XT1OFF;// enalbe XT1
    UCSCTL6 |= XT1DRIVE_0 + XCAP_3;
  while(SFRIFG1&OFIFG)

  {
     UCSCTL7 &= ~(DCOFFG+XT1LFOFFG+XT1HFOFFG+XT2OFFG);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for (i = 0xFF; i > 0; i--); // 延时,等待XT1起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