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初学模电。

楼主(2012-10-15):
如图 q1 q2  q2的c接后面运放的电源
两个管子定位一个负的的直流电压。左边管子的C输出给右管的B,再进行放大,从右管的C输出到运放。不知道对不对。并且。。我不知道如何确定q1的b的电位 不确定Vb如何知道q1的工作状态呢?  大神。。求解答。。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电路时干嘛的,q1的b的电位要根据你运放工作电流来确定,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的

网友B:
你画的好看一点行不,我歪着头看呢

网友C:
来张全图吧,“运放电源”很笼统。此图看是个恒流源电路,Iq2c=15ma。

网友D:
恒流电路,模拟IC中大量使用。注意,会受温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