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安防监控看什么书好?

楼主(2012-10-15):
(无正文)

网友A:
看书没多大用,你在网上查查监控设备的作用,有的会有连接图,知道每个设备之所什么用的就行了,以后再实践中学的快一点,主要是实践,去做工程去学得快。
简单回答你吧,易懂:固定摄像机的话一条电源线、一条视频线,一头在录像机位置、一头在摄像机位置,接上就行了,如果是能动的摄像机多加一条信号线(和电源线一样),屋里装上录像机就行了。
大工程需要连接分配器上面,分配器分给录像机和矩阵就行了,其他的调试一会说不清。原理就这些,你去网上查查这些设备的作用,慢慢就知道了。
以下是设备介绍

系统规划及功能概述
1.摄像机 一般地谈到摄像机,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家用摄像机。实际上,监控用摄像机与家用摄像机有很多不同,首先从根本上设计标准是不同的,一是为工业应用而设计,一是为家庭使用而设计,因此它们在长时间工作、对操作使用环境的要求就很不同;体积上,监控用机体积小巧,而家用机因将所有控制部分及磁带全部装在同一机壳内,故体积要大许多,且必须现场手动控制,无法实现异地远程控制;在关键的分辨率上,家用机一般在水平300线左右,而监控用机为摄清黑板上的板书,水平分辨率应在400线以上。各教室安装一台JIYEL 出品的JY-803一体化彩色摄像机,480TV线中心分辨率,1 Lux低照度,具有自动白平衡、逆光补偿和自动电子快门调节功能,内置22倍光学镜头。
2.镜头分定焦镜头和变焦镜头。变焦镜头焦距可变,可将景物拉近或推远,实现几倍缩放效果,使用它即可将黑板上的板书清楚摄下,也可将教室内的全貌摄下,定焦头则无法实现此功能。配备镜头为电动三可变镜头,可进行变焦、聚焦和光圈调节。变焦可将画面拉近推远,改变视角和成像大小;调节聚焦和光圈,可调整图像清晰度。可将教室内老师或某一学生的大头像清晰实时定格于整个屏幕,亦可推至全班情形图像.
3.云台是可以带动摄像机左右、上下转动的设备,有了它,可以实现对教室内的全方位摄像。一般来说,一台固定摄像机,仅能看到教室内60%左右的学生,而使用带云台摄像机就可看到教室内的各个方向及讲台、黑板。它可装于墙壁或天花板上。选用JIYEL出品的JY-8009 型室内全球形云台,具有体积小,外形美观的特点。
4.监听头它是一个高度灵敏而又体积小巧的麦克风。选用TD 出品的TD-701系列监听头即可。
5.防护罩它为摄像机提供进一步的防护功能,防止一定的破坏,又能起到美观装饰和一定的隐蔽功能。
6.控制主机这是本系统的心脏,所有的其它设备都要与控制主机相连,它通过键盘或计算机内的多媒体软件接收您的控制操作,然后控制其它设备来实现它,如:云台的转动,镜头的变倍、聚焦、光圈变化。它还可以将您所选定的摄像机画面调到您想要的监视器上显示,还可以使这些不同摄像机的画面按顺序显示出来,每路摄像机显示一定的时间,这时间是可以调整的,这种功能叫做切换,它极大的简化了您的操作。本系统主机可以带四个键盘和八台监视器,最多可接64路摄像机输入,完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考虑到系统扩展与升级的冗余性,采用的视音频矩阵切换机,视频输入的路数应大于实际所需要的路数,同时带有RS-232和RS-485通讯接口,可任意接驳键盘主控机、键盘分控机、多媒体主控机、多媒体分控机。
7.监视器与电视机有很多不同,最大处是分辨率,电视机水平分辨率只有300线左右,而监视器一般在400线以上,若要显示物体的细节部分,例如黑板上的字,这是必不可少的。
8.解码器它是主机与前端设备间的“翻译”,它把主机发来的动作命令译成云台转动、镜头变化所需的驱动电压和电源。驱动相应摄像机、电动三可变镜头、室内云台等完成各种动作。
9.画面分割器可以同时将多至16路不同的图像同时在一台监视器上显示出来。
10. 安防中心 安防中心是整个安全防范系统的神经中枢,它不允许非值班人员随意进入面且一旦有重大案件发生时,首先遭袭击的便是安防中心的工作人员因此在安防中心的门口安装了一套台湾可视对讲系统。如有人欲进入安防中心,必先按门铃通知值班人员,值班人员在室内观察,经确认后,只要一按开关,门即自动打开。这样既保证了值班人员的生命安个,也避免了外界不必要的干扰。 安防中心设在综合教学楼一层,其具体情况如下: 地面敷设抗静电架空活动地板,架空高度30cm。 为保证设备和系统可靠地工作,电源由专用的配电箱双路供电,总容量为5KW。摄像机和报警器由安防中心引专线集供电,并中心操作通断。 室内有通风设施和柜机空调。 整个系统采用综合接地,接地电阻小于1Ω;进安防中心的封闭金属桥架与综合接地作可靠联结。

网友B:
:)做安防监控行业就是边看边学!如果你是调试一些DVR产品或者高清视频监控摄像机产品,还是要看看主流产品维护的技术资料。如果你是做高清矩阵切换产品调试安装,多学习一下HDMI 和SDI接口的技术资料。如果要往技术层面深处学习,建议还是多钻研一下ALTERA ,XILINX 的视频监控产品方案,还有TI的在安防监控产品应用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