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匹配电路和LC滤波器有啥区别么

楼主(2012-10-15):
随着看的书做的实验越来越多,怎么越想越觉得他们是一样的了,请大虾拍醒…
理由:

LC都是无功器件,所以无论在滤波器还是在匹配电路中,信号要么通过,要么反射回去

LC滤波器就是输入端通带内反射系数小。阻带内反射系数大。与其说是“滤除”信号,不如说是“反射”信号。

LC阻抗匹配就是保证特定带宽的信号通过,其他频带的信号反射回去,把它看作滤波器的话,当然也可以说是“滤除”了

网友A:
低速信号是不考虑入射和反射的,因为信号传输的时间相比于信号周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LC最主要是有储能的功能,也就是T时刻的信号可以延时至T+T0时刻释放。
以单一频率成份A*sin(wt)为例,经过T0时刻以后,信号为A*sin(wt-wT0),两信号叠加之后为
A*sin(wt)+A*sin(wt-wT0)=2*A*cos(wT0/2)*sin(wt-wT0/2)。
幅度为2*A*cos(wT0/2),幅度会变小,也就是被滤波了。
可见滤波并非因为反射造成的延时信号的叠加,而是因为储能造成的延时信号的叠加

网友B:
功用不同。
比如电阻,在不同的地方,用途会差别比较大。

网友C:
to LZ:

这里其实是省略的几个字,加上后自然就明白了。

匹配电路——即阻抗匹配电路,考虑的是插入后阻抗在给定频点上的变化。

滤波电路——即信号滤波电路,考虑的是插入后信号在给定频域内的变化。

满足同样的频点阻抗匹配可以采用不同的电路(如可以是高通或低通)。

如果考虑的是宽带阻抗匹配,则对电路的约束就比较大了。

网友D:
同意楼上见解!
匹配就是要求LC网络在频点 f 处呈现纯阻性,这样就把它与其他频率点区分开来,好让人们提取这个频率信号,他的主要衡量指标是谐振频率,品质因素,等值电阻等;
滤波,我就不说了,大家太清楚了!

网友E:
补充一点LC匹配电路对品质因素Q值要求不及LC滤波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