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TM32F103ZCT6 怎么设置ADC参考电压啊

楼主(2012-10-15):
请问一下STM32F103ZCT6 怎么设置ADC参考电压

我在用这个IC 的时候 接连 VREF +  VREF-

我的VREF + =2.5V  VREF- =0V

我不知道怎么设置

我看了 STM 的文档里面也没有 介绍

请问一下 香主 这个怎么设置啊

有参考程序最好 谢谢

网友A:
不用设置, VREF + =2.5V  VREF- =0V
那么 ADC 的参考电压就是 2.5V. 参考电压只跟 VREF+ 有关.

楼主:
LS 的意思是指的 我的VREF  VREF- 引脚已经接到 单片机上面了, 单片机就会默认这个电压为参考电压
不需要 什么寄存器配置 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B(2022-12-07):
没有寄存器可以设置参考电压选择吗?只能固定的?

网友C:
参考电压只跟 VREF+ 有关

网友D:
不需要配置寄存器了,这个电压默认就是参考电压

网友E:
V_REFINT为参考电压:1.2V(典型值)。

网友F:
只有100管脚的才有参考电压

网友G:
一般设计的时候会把VREF-和地相连, VREF+和VDDA相连。

网友H:
ADC1的参考电压是外部输入的,它的31脚和32脚就是基准电压输入脚。

网友I:
可外接基准芯片,一般用2.5v的。

网友J:
参考电压可用vdda

网友K:
STM32部分型号没有参考电压引脚,就使用VDDA模拟电源作为参考电压。

网友L:
参考电压接vdda时,精度高吗

网友M:
这个ADC参考电压你可以在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直接接单片机电源3.3V。

网友N:
用的是内部参考电压是电源电压。

网友O(2023-01-09):
管脚是verf+和ve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