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系统的一些学习问题

楼主(2012-10-15):
我是在校研究生,专业是机械电子,现在我对未来的方向充满了疑惑,整天浑浑噩噩的,不知道干啥,最近主要在看ARM的基础教程,但是对ARM 的相关联系不是太清楚,所以请教一下高人,能否给我多多解读一下,如果我选择ARM的方向我将需要关联那些知识,以及应该能达到的层面,顺便给我指导一下如何学习

网友A:
相关的知识取决于楼主选择的方向,因为ARM及嵌入式也分上层和底层。
上层主要是计算机软件编程,基本不用管硬件底层方面,这类适合计算机专业,楼主可以参考计算机专业的一些知识,其实就是几门语言和数据结构、数据库之类的。
底层软件和硬件接触比较多,需要些电子方面的基础,还有就是C语言和单片机或ARM处理器结构和原理、一些Linux等操作系统及驱动开发等。
能达到哪个层面,要看个人了,楼主非电子或计算机专业肯定要比他们付出更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