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群时延怎么调啊?

楼主(2012-10-15):
滤波器的群时延怎么调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群时延是指,不同频率的信号在经过系统之后在同一个时刻信号的相位不变。
比如信号1,角频率为w1, 初始相位为phi1,
信号2,角频率为w2, 初始相位为phi2,
在经过时间t0后,信号1的相位为w1*t0,
信号2的相位为w2*t0,相位必须相同合成的信号才不会畸变,因此有
w1*t0=w2*t0,也就是d(phi(w))/dw)=常数。
以一阶R、C低通滤波器为例。
相移为-arctan(rcw),也就是要求rc/(1+(r*c*w^2))尽量接近常数。也就是相频特性的斜率尽量为常数。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