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220封装在没散热片情况下,允许耗散功率多大?

楼主(2012-10-15):
(无正文)

网友A:
算一下不就知道了,知道各个环节的热阻,乘以瓦数,硅芯片的最高温度150,就知道了

网友A:
还真没具体查过,不过不同芯片的T0220的热阻应该不一样吧,找两个看看回报一下

网友B:
各芯片都会给出数据

网友A:
回复 网友C:

TO220的2W,没这么大吧

网友D(2020-04-04):
比1W电阻散热能力强,设计时注意共最大功耗不要超过1.5W,否则就得根据其功耗需求加不同尺寸的散热片了。

网友D:
这指的是平均功耗,在平均功耗为1.5W时,瞬时最大功耗可以允许超过2W

网友E:
手册啊。。。。。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