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此电路如何分析呀

楼主(2012-10-15):
请教各位大侠此电路如何分析呀

网友A:
这是运算放大电路吗?

网友B:
应该是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C: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低通滤波器,叫“无限增益多路反馈低通滤波器”。
特别是在多路信号相加并且按比较大的增益做低通时,其失真小,高Q值也很稳定,输出阻抗低。
输出反相,可以方便的控制多路输入时各路的增益,方便的控制Q值。
在声音处理中,我经常用。

网友D:
二阶低通滤波器,属于多重反馈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