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请大家分析

楼主(2012-10-15):
生产一批电路板,发现有块板偶尔会出现奇怪现象,时好时坏,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能扑捉到一次,让人烦死了,请大侠们分析下,原理图、波形如下:
[localimg=180,96]1[/localimg]
好时波形:
[localimg=180,127]3[/localimg]
错误时出现如下波形:

这种波形,会不会可能是二极管所引起

楼主:
原理图如下:

楼主:
好时波形

网友A:
从你的电路来看,可能是由于你的负载是变化的,当负载很小的时候,D12,D6截止,你的示波器地和探头之间没有参照点,所以就测试不对了。在D12之前加一个20Kohm左右的电阻到地,给D6提供偏置电流。使D6不会出现截止的情况。

网友B:
也许用查分探头就没事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