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转换精度为16位的arm9芯片

楼主(2012-10-15):
ARM9芯片AD转换精度为16位,DA最好是16位。速率8ksps以上!

网友A:
一般的ARM9都不配这么高精度的AD,建议选择常用的ARM9 ,然后通过SPI,或者EBI连接转换器。

网友B:
我也确实没见过这么高精度的集成A/D、D/A的ARM处理器,特别是MPU。

网友C:
我这颗arm是20位的adc,sdk库,linux的内核全部做好,开发只要调用函数。
另外带20位的lcd,支持1024x 1024的屏。
如果感兴趣,论坛内部发短信息联系。

网友B:
楼上兄弟那个是20位的音频A/D。不知道楼主用16位的A/D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谢谢,我用A/D来采集压力信号,需要高分辨率的!

网友A:
压力信号通常是不需要那么高的采样速率。我给你推荐两个我用过的。
AD7705,不过只有16位。
ADS1256,
AD7714

网友B:
终于见到二当家的,呵呵

网友D:
楼主,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吗?我call你

网友E(2013-07-12):
有找到合适的AD么?
最好是Σ-Δ的,带宽至少5Khz,精度16位的!

网友F:
aduc845采集压力信号24位AD,20mv-2.56v量程可设置

网友G:
24位ad,哪不是代表着3.3*(1/2*24)~~约等于200uv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