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请大侠们分析

楼主(2012-10-15):
生产一批电路板,发现有块板偶尔会出现奇怪现象,时好时坏,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能扑捉到一次,让人烦死了,请大侠们分析下,原理图:

楼主:
好时波形:

楼主:
错误时出现如下波形:

楼主:
错误时波形为何会往负半轴移动,有近-3V。

网友A:
就一块板子,说明器件有问题呗

网友B:
L102是个什么东东?
电流互感器?不像啊
TEST按键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C:
A点电压最低就是一个二极管嵌位的电压,如果到-3V了,说明二极管不好,或者有瞬间强干扰,大电流时,二极管的嵌位电压会上升。

网友D:
从你的电路来看,可能是由于你的负载是变化的,当负载很小的时候,D12,D6截止,你的示波器地和探头之间没有参照点,所以就测试不对了。在D12之前加一个20Kohm左右的电阻到地,给D6提供偏置电流。使D6不会出现截止的情况。

网友E:
楼主将6楼问题回答一下,不然没法作答!

可以考虑断掉R127电阻,观察是否还会出现?